外部变量基础问题求教

楼主:
在MFC工程中,我自己添加了一个源文件和一个头文件,我知道在源文件中定义文件,在头文件中加extern 申明为外部变量编译ok,但是,现在改成下面这种写法,编译就出问题了。.h文件中定义结构体:

.cpp文件中引用:

编译error提示: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8-06-13):
报错的是  Missing ';'   是说你的代码中丢失了 分号 , 特别留意一下, 你代码中的分号是不是全角字符.
中文的分号编译器可不承认的哦.

网友B:
奇怪的问题,建议楼主提 供下代码和工程,光看现有的信息找不到原因

网友C:
别研究MFC了,搞wxWidgets

网友D:
楼主,是不是.cpp文件中没有引入前面的.h文件?

网友E:
C语言的语法输入问题,可以仔细看看,问题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