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求助

楼主(2018-06-13):
interrupt void xint1_isr(void)
{
        led_flash();
        XintlCount++;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POUP1;
}
interrupt void xint2_isr(void)
{
        LED_flash()
        xint2Count++;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1;
}
新手刚学DSP求教下这段什么意思最好每一句都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中断里, 最必要的是最后一行, 清除硬件中断标志
其他两行是应用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 最必要的是最后一行, 清除硬件中断标志
其他两行是应用中的了

谢谢!

网友B:
中断里面一般关闭中断   开始处理任务   然后打开中断
清除需要软件清除的中断标志

网友B:
函数中的任务尽量少放一下   避免中断耗时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