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你真的会用各类电测仪器仪表吗?

楼主:
本文转载于公众号:安泰测试

      随着科技不断的发展,仪器仪表行业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随之问题也就出现了,各类仪器仪表在日常使用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故障,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仪器故障现象频发呢?

      根据安泰维修工程师提供维修数据显示,在送修仪器故障的原因里,人为使用不当占大部分比重;那么如何正确使用仪器仪表就成为了延长仪器使用寿命的必备因素;下面跟着安泰维修中心吕工一起了解一下各类仪器仪表的使用规范:

一、万用表使用须知
1、测量时要注意档位、量程的选择;
2、特别注意测量电压时表笔的插接位置。

二、示波器使用须知
1、严格限制接入信号幅度,有大信号接入示波器时,需要先预估信号电平,并选用合适的衰减器对信号进行衰减,防止大信号烧毁示波器输入通道;
2、示波器探头接入时,宜缓慢均匀用力,避免损坏接插端口;
3、定期检测和保养;每个月对示波器进行至少一次半小时的加电热机,对泰克示波器做SPC操作;
4、注意使用环境,避免在灰尘过大的环境里使用设备;
5、爱惜使用,切勿碰摔;
6、注意仪器通道接口的静电防护;
7、接口和线缆避免热插拔;
8、探头使用时注意避免拉、拽及折弯,避免撞击/掉落等。

三、射频类仪器使用须知
1、注意静电防护,尤其是裸露在外的各个接口的静电防护;
2、注意避免接口热插拔:先接好接口,再加信号;先关闭信号,再断开接口连接;
3、定期对仪器进行维护保养。

四、数表使用须知
1、使用此类精密仪器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做到准确操作,避免误操作;
2、测量未知信号时,请做好保护措施,防止损坏仪器导致的人身伤害。

五、电源类仪器使用须知
1、电源类仪器,避免过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禁止输出端短路;
2、输出大电流时候,应使用衰减小的导线(横截面面积足够大,或者够粗),保证输出到负载端的参数合格;
3、长时间不用时请关机。

六、信号源类仪器使用须知
1、对仪器的各项指标要了解清楚,使用时要做到心中有数,规范操作,避免各种超过额定限制的输入输出操作;
2、注意输出阻抗的匹配,避免过载;
3、注意信号反灌:输出端不能输入信号。高频信号输出时,禁止输出端开路;
4、做好静电防护,防止静电损坏。

如果有仪器仪表需要维修或租赁都可以找我们
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

网友A(2018-06-19):
通常的操作都是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