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开发板及仿真器] WIN7 电脑识别不了SeedXds560V2

楼主(2018-06-13):
安装CCS5.5版本后,将SEED-XDS560v2 Driver驱动安装在CCS5/ccs_base下面,待驱动安装成功后,电脑设备找不到,Seed  XDS560V2 USB显示为感叹号,仿真器EMU1/EMU2/EMU3 指示灯同步闪烁

请专家们指点下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PS:一年前用过没问题,现在再用发现连不上仿真器,仿真器设备都找不到

网友A:
如果可能 换个电脑试试呢

网友B:
仿真器EMU1,EMU2,EMU3闪烁,可以按照如下步骤退出安全模式:
安全模式问题
错误表现:上电后,仿真器EMU-LED1、EMU-LED2和EMU-LED3闪烁
出现错误的可能原因:
硬件错误
连续10次在仿真器还未完全启动的情况下插拔仿真器
通过命令设置
解决方法:
如果硬件错误,需要检查硬件,可能会是Flash坏了,也可能是其他硬件问题
软件设置方法:
给仿真器上电
单击"开始",选择"运行",输入"cmd",则打开DOS对话框。
进入CCS的uscif目录,命令为"cd d:\CCStudio_v5.0.3.00028\ccsv5\ccs_base_5.0.3.00028\common\uscif" (这个看自己的CCS的实际路径)
设置退出安全模式,命令为"dtc_conf set seed560v2u 0 safeMode=false"
重启仿真器,如果正常启动,则仿真器已经退出安全模式;如果EMU-LED1、EMU-LED2和EMU-LED3依然闪烁,请检查硬件
这个客户已经电话进行沟通过,电脑识别不到仿真器,怀疑是客户的仿真器或者USB线有问题,让客户走维修流程,将产品寄到维修部检测维修。

网友C:
楼上是大拿 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