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电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8-06-13):
接口电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A:
对看看书啊,书上怎么写的

楼主:
书上说外设与CPU通信都是通过接口电路来进行的,我用单片机没没看出个大概啊,EEPROM和收音芯片都是直接接到CPU的sda和clk(IIC)引脚上的啊,这之间哪来的接口电路啊?

网友B:
如果要连接 RS232, 485 总线, 那你的 IO 口不能直接连过去了

网友C:
对,这样中间要加接口电路

网友D:
接口就是芯片与芯片间连接和交换信息的方式

网友E:
单片机的接口自身都带有都接口电路的啊。。用户直接按照要求使用就可以的啦

网友F:
这接口电路的都是已经集成到单片机内部的了,直接用的啦,不过你只需要知道有这回事的就OK啦

网友G:
这句话的含义怎么让你这么一说这么绕口了?

网友H:
接口就是连接的地方的。

楼主:
知道了,多谢哈

网友H:
接口电路:计算机之间,计算机与外围设备之间,计算机内部部件之间起连接作用的逻辑电路。接口电路是CPU与外部设备进行信息交互的桥梁。

网友I:
接口电路不就是指仿真调试程序下载口线的电路么?

网友J:
一般都是你外接接口设计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接口电路:计算机之间,计算机与外围设备之间,计算机内部部件之间起连接作用的逻辑电路。接口电路是CPU与 ...

接口电路的主要是信号的数据交互处理的哈

网友L:
这个就是指的外设的

网友M:
键盘接口电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对看看书啊,书上怎么写的

这个书上没有定义的。

网友O:
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个硬件呢

网友P:
单片机、接口电路和外设之间的关系

网友Q:
usb接口电路

网友R:
数字量输入接口电路、数字量输出接口电路、模拟量输入接口电路、模拟量输出接口电路

网友S:
外设之间的逻辑电 路

网友T:
单片机的接口电路

网友U:
引用 楼主:
书上说外设与CPU通信都是通过接口电路来进行的,我用单片机没没看出个大概啊,EEPROM和收音芯片都是直接接 ...

你说的串口电路吗?

网友M:
ADC等接口电路都是。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对看看书啊,书上怎么写的

就是正常的电路设计,。

网友O:
一般都是指的硬件电路。

网友P:
常用外围设备接口电路

网友Q:
485接口电路

网友R:
很多的电路都是属于接口电路的。

网友S:
IO端口只能接收和 发送逻辑电平数字信号

网友T:
去网上看看需要什么电路呢?

网友U:
引用 楼主:
书上说外设与CPU通信都是通过接口电路来进行的,我用单片机没没看出个大概啊,EEPROM和收音芯片都是直接接 ...

USB通信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L:
没有固定的电路是接口电路的。

网友V:
接口电路不就是可以响应数据包或者数据流的或者模拟信号的模块的?还是

网友W:
这个根据设计方案的有所不同的吧

网友W:
不过一般都讲究的是通用性的

网友X:
这个接口电路就是一个通用性的东东的

网友Y:
我用单片机没没看出个大概啊,EEPROM和收音芯片都是直接接到CPU的sda和clk(IIC)引脚上的啊,这之间哪来的接口电路啊?

这是因为芯片内部集成了IIC接口

网友Z(2018-07-30):
简单说就是各单元之间相互连接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