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或者 CCS可以看出430IO口状态吗?

楼主(2018-06-13):
IAR 或者 CCS可以看出430IO口状态吗?

网友A(点评):
看寄存器就可以阿

网友B:
你想知道什么

楼主:
我想知道我的IO口是否接收外部电平,希望通过软件看寄存器之类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C:
ccs可以看到msp430各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D:
貌似不行

网友E:
你使用led测试一下

网友F:
把两个io口连同就行的。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哈

网友G:
这个实时监测IO口的状态的

网友H:
这个是可以的,,在仿真调试的状态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