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下DSP多少钱

楼主(2018-06-13):
菜鸟问下DSP多少钱

网友A:
看你买什么型号的了,有的芯片比较专用的好几百的,之前我看好像出来一个5美金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十几美金以上吧。不过TI确实推出了很多便宜的ARM与DSP,ARM+DSP,你可以去官网看看。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还真的一言半语说不清啊!!!,主要看你的需要怎么规格的DSP,就想mcu也是有便宜有贵的!!dsp也一样!!

网友D:
DSP太多太多了 价钱不等 差价还挺大
淘宝搜搜哇 兄弟

网友E:
低端和高端差价很大,你想要什么性能的?

网友F:
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了

网友G:
这个不可一概而论,看性能了。

网友D:
楼上说的也对

网友H:
这个一般般的也在十来美金的啊。。

楼主:
呵呵,那就先结贴啦

网友I:
不贵    比起FPGA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