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PCB里不规则的走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8-06-13):
请教啊,这种不规则走线是怎么画的,用什么软件,感觉不像是直接画线,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铺铜皮走的

网友B:
覆铜  +禁止布线

网友:
这种线接的都是GND,直接GND覆铜就出来了

网友C:
先常规走线,然后在需要加宽的区域用“填充”的办法局部处理,最后地回路用覆铜法处理。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铜  +禁止布线

能再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常规走线,然后在需要加宽的区域用“填充”的办法局部处理,最后地回路用覆铜法处理。 ...

“填充”是像铺地那样画个轮廓,然后灌铜吗?另外下图这个网络为什么不与其余焊盘连了还要画出那么长一段,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填充”是像铺地那样画个轮廓,然后灌铜吗?另外下图这个网络为什么不与其余焊盘连了还要画出那么长一段 ...

“填充”跟“覆铜”是两码事,你仔细研究一下EDA软件就该明白。你后一个问题,实在不明白你说什么……网络和连线是两个概念,别乱用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填充”跟“覆铜”是两码事,你仔细研究一下EDA软件就该明白。你后一个问题,实在不明白你说什么……网 ...

谢谢

网友E:
突然很感慨,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铺铜铺出来的,楼上已经说的很详细咯

楼主(2018-07-13):
引用 网友E:
突然很感慨,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铺铜铺出来的,楼上已经说的很详细咯 ...

大家都有当年

网友D: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