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是不能控制它

楼主(2018-06-13):
(无正文)

楼主:
是不是你没有调零?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试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上拉电阻不够的。

网友C:
时序没问题吧?

楼主:
用示波器测试了的,PWM波没问题!

网友D:
PWM波没问题,为啥舵机还不行?难道舵机坏了?

楼主:
嗯,我晓得了,多谢

网友E:
看下这个输出的PWM信号的驱动能力够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