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数据差好多

楼主(2018-06-13):
我用55系列的定点dsp,想调用dsplib自带的 rfft()  对该结果直接进行rifft() 发现输出的数跟rfft的输入数据差好多,哪位高人能不能解释下原因。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 ccs里面带的例程 麻烦大侠们 解释啊

网友A:
应该不会差好多吧?

有小差别是正常的,因为是定点的,有精度损失。

网友B:
好好看看文档是怎么调用fft和ifft。

网友C:
这个在进行数据的处理时候有损失的。

楼主:
好吧,那先结贴了

网友D:
看看, 是否调整一下 IQ 值

网友E:
数据在处理的过程中损失了

网友F:
肯定算法的。

网友G:
自己编写一个试试。

网友H:
这个库函数不是很会用的。

网友I:
利用matlab仿真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ccs里面带的例程 麻烦大侠们 解释啊

有工程代码吗、

网友:
rfft是什么代码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看文档是怎么调用fft和ifft。

这个能够输出结果差不多吧

网友L:
这个都是有数据滤波的

网友F:
输出的差值多大呢?

网友G:
网上的fft和ifft有很多的代码。

网友H:
正常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M:
波形变化很大吗?

网友I:
看看matlab仿真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ccs里面带的例程 麻烦大侠们 解释啊

ifft之后的结果差距多大呢?

网友:
不是都是使用的FFT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看文档是怎么调用fft和ifft。

这个文档在哪里查找的

网友L:
楼主把图片看看什么样

网友N:
对应的波形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