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SP 控制板的内核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8-06-13):
想用 TPS76818 作为 DSP 控制板的内核电源管理芯片, 由于内核有上电顺序要求.
为此向了解一下: 这个芯片在输入电压达不到数据手册上讲的建议输入电压最小值的 2.7V 时的输出情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得看有没有输出啊

网友B:
嗯,还要看看会不会自动关断输出

楼主:
是啊,有输出则输出电压会是多少?

网友C:
数据手册没有?

楼主:
数据手册没有看到详细描述.

网友D:
TPS 是 MOSFET 为调整管的 LDO 器件. MOSFET 器件虽然可以得到更低的压降, 但是要导通,控制极上需要一个不小的开启电压

网友E:
比如常见的 MOSFET 都要 2V以上, 所以如果输入电压低于这个值, 那么 MOSFET 将无法导通. LDO 也不会输出

网友F:
当然也有低开启电压的 MOSFET用于相对较小的功率.

网友G:
这类器件都有 EN 脚, 稳定的输出控制应该通过 EN 来控制.

网友H:
嗯,没有用过这个器件, 是否可以找找有新版的数据手册

网友I:
从这图看, 如果低于 2.7V 输入, 输出将会是 0

网友J:
或者看看同类其他器件是否有此介绍, 包括应用笔记.

楼主:
嗯, 其他类似器件的手册上有图指示不输出. 但是这个器件上没有,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谢谢楼上.

网友K:
TPS76818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1-A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S

给你推荐一个器件, 看看是不是更适合你的应用.
TPS75005

网友C:
这个的话需要电源芯片的响应时间非常短的

网友D:
这个根据设计的方案的难易程度的,会有很多电源的电压的需求的

网友E:
在设计当中,像3.3V是常使用的,还1.8V的也不能忽视的

网友L:
低电压运行有什么危害?

网友J:
如果说电源, 同样的传输功率, 低的电压会导致大电流, 线路损耗就会大. 浪费能源, 发热也引起稳定性何安全性方面的风险变大.
如果说信号, 低电压的信号容易受到干扰或者淹没在噪声中, 不利于保真度

网友D:
在中学的物理课本里,我们学过粗浅的电学知识,知道电也是一种能量,懂得电流、电压、电能、电功率这些基本的电学概念。因为电功率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这是电的科学规律决定的),所以要想得到很大的电功率,就必须加大电压或电流,而电流太大会引起电线发热、损耗太多,于是技术人员就采取不断升高电压的办法来提高输电的效率。

网友M:
烧毁电动机啊

网友F:
嗯,电压过低超过10%,将使电动机电流增大,线圈温度升高严重时甚至烧损电动机。

网友G:
灯发暗。电压降低5%,普通电灯的照度下降18%;电压降低10%,照度下降35%;电压降低20%,则日光灯不能启动。

网友L:
嗯,还有吗?

网友D:
增大线损

网友L:
这个怎么讲

网友F:
在输送一定电力时,电压降低,电流相应增大,引起线损增大。

网友G:
降低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N:
嗯,由于电压降低,相应降低线路输送极限容量,因而降低了稳定性,电压过低可能发生电压崩溃事故。

网友J:
发电机出力降低

网友A:
如果电压降低超过5%时,则发电机出力也要相应降低。

网友O:
电压降低,还会降低送、变电设备能力。

楼主:
这个低电压也得分场合

网友C:
低电压,特别是差分信号,现在越做越低了,传输的更远。

网友E:
电从低电平到高电平变换也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