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IP的攀升器中失去其中一个信号

楼主(2018-06-13):
如果我用多路复用的方式将4个SD信号输入一个视频输入中,我会在VIP的攀升器中失去其中一个信号,因为它不能保持同时追踪4个输入信号,
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或是有其它什么原因吗?

网友A:
VIP输入攀升器是不是在当前的EZSDK软件中是需要的?

网友B:
这没关系,我在TRM中看到“多路复用器数据不能使用CSC,Chroma Down采样,
以及尺度”。

网友C:
是的,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楼主可以试一下哦!

楼主:
好,先结贴了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懂的哈

网友E:
这信号是怎么失去的?还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F:
这个说信号的追踪的,,怎么做?

网友G: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