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易忽略的ADC技术指标都有哪些

楼主(2018-06-13):
ADC, dc, AD
易忽略的ADC技术指标都有哪些

网友A:
除了 ADC 的位数, 采样速率, 通道数是经常关注的参数. 其他是不是都不太容易被关注.
比如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0450-1-1.html

网友B:
我知道的有唤醒时间

网友C:
为了降低功耗敏感型应用的功耗,器件通常在相对不用期间关断,这样做确实可以节省大量功耗

网友D:
对,为了降低功耗敏感型应用的功耗,器件通常在相对不用期间关断,这样做确实可以节省大量功耗

网友E:
嗯,但器件重新启动时,内部基准电压源的稳定以及内部时钟的功能恢复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转换的数据将不满足技术指标。

网友B:
输出负载也是

网友F:
对,同所有数字输出器件一样,ADC,尤其是CMOS输出器件,规定输出驱动能力。

网友G:
出于可靠性的原因,知道输出驱动能力比较重要,但最佳性能一般是在未达到完全驱动能力时。

网友H:
在高性能应用中,重要的是,将输出负载降至最低,并提供适当的去耦和优化布局,以尽可能降低电源上的压降。

网友I:
为了避免此类问题发生,许多转换器都提供LVDS输出。LVDS具有对称性,因此可以降低开关电流并提高总体性能。

网友B:
呵呵,如果可以,应该使用LVDS输出以确保最佳性能。

楼主:
一个至关重要的未规定项目是PCB布局

网友J:
虽然可规定内容的不多,但它会显著影响转换器的性能。

网友K:
例如,如果应用未能采用充足的去耦电容,就会存在过多的电源噪声。

网友L:
由于PSR有限,电源上的噪声会耦合到模拟输入中,并破坏数字输出频谱。

网友M:
采样率,AD转换的位数,输入电压范围,通道数,输入阻抗,差分还是单端等等

网友I:
积分误差,Gain Error
线性度,是否有丢码。
小信号的时候offset error大了也比较惨。
还有参考源精度。。。。。

网友C:
噪声、有效位数、有效分辨率、无噪声分辨率这几个指标定义了一个ADC的精度

网友D:
高速的要注意PCB的排版布线,毕竟导线也是有电阻的,

网友N:
再就是要注意参考电压,以及“地”的标准。

网友O:
转换时间,好象都被楼上的忽略了

网友F:
精度,分辨率。失真比。信号噪声比。谐波失真,。无杂散动态都是来衡量一个ADC的指标。不易忽略的还是精度和分辨率。

网友M:
输入阻抗的问题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不然输入的信号不稳定的

网友P:
INL和DNL,这个应该在选型时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L:
楼上都总结的很到位的,总之一句好涉及到低功耗的多细致些

网友Q:
ADC的这些指标的在选择的时候都要提前考虑好的

网友R:
这个要好好的看看学习的

网友S:
不管怎么说,楼上这么些提到的参数的都要考虑到的

网友T:
这些都要进行记住的

网友U:
ADC的技术指标这一块的在选型的时候多注意的

网友V:
器件通常在相对不用期间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