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谁用过ST的LL库

楼主(2018-06-13):
ST, pi, GPIO, IO, gp
我发现LL库中间操作GPIO的引脚状态拉高或者拉低,只能操作GPIO_PIN_0~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15的寄存器好像不对,还有为什么他们的引脚要移位啊,新的库中间都不用GPIO_BRR寄存器了,改成了GPIOx->BSRR = (uint32_t)GPIO_Pin << 16U;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又跟着你涨见识了,都没听过LL库,我用的是HAL库,寄存器没仔细看,16个io,移位16应该是没毛病的。这类底层的库,又是操作io的,肯定是不会出错的,哈哈。

网友B:
因为bsrr不是一对一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跟着你涨见识了,都没听过LL库,我用的是HAL库,寄存器没仔细看,16个io,移位16应该是没毛病的。这类底 ...

仔细看它后八个脚的地址和上面的不一样啊

网友C:
我没闹明白 什么是LL库

网友D:
没有什么为什么 只是一种方式而已

网友E:
LL库。。。。。。。。。。。。。。。尴尬了,,,,要么是标准库要么是HAL库,,建议你看本书:
【野火新书】《STM32 HAL 库开发实战指南—基于F7》欢迎下载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6900-1-1.html?fromuser=caijie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