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WD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6-13):
最近用STMF103VEt6,原来都是用的JTAG,后来发现L0上用的SWD口方便又不占地方,也画了一张SWD口的板子做了在调试,用的是VCC-SWCLK-SWDIO-GND ,可是发现烧不进去,后来将RESET脚拉到J-LINK上就行了,请问:F1系列是不是必须使用带NRST的SWD,还是需要其他配置,我的RESET脚接了MAX811复位芯片

网友A:
VET6 倒是没有试过,  不过以前玩 C8T6,  从来没有连接 RESET 引脚

网友B:
复位脚不是必须的,接正常复位电路就好了,你这个有点奇怪,复位电路接了吗?

网友C:
不需要啊,我用NUCLEO板卡的SWD可以给其他板子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脚不是必须的,接正常复位电路就好了,你这个有点奇怪,复位电路接了吗? ...

接了复位芯片

网友D:
不需要接复位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