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电位器

楼主:
众所周知。

谢谢大家!

在2016年9月的元宵节的时候。

本大师的一个功放,在“快速旋转电位器”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未上点的电容的爆炸的案件。

那么,本大师的印象中,至少有3次,因为快速旋转电位器,而发生了输出的功率三极管的爆炸实践。

显然,国产电位器的问题有很多。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2018-06-13):
因为快速旋转电位器而导致三极管爆炸。

谢谢大家!

原因有如下几点:

1。国产的电位器,在旋转过程中,产生了“静电”,功放将静电的脉冲信号进行了放大,而导致功放失控,从而输出功率三极管爆炸。

2。国产电位器,因为不像日本人生产的电位器——which means日本人是“完美主义者”,对于电位器之类的“小器件的设计生产”依然贯彻执行“完美主义原则”,这种科学精神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因此,国产电位器,在旋转或快速旋转的过程中,出现“非接触现象”,即没有电阻而断开的情况,此时导致功放的输出失控,从而输出三极管爆炸。

3。对于国产电位器,国人认为应该“外壳接地”———不知道这是哪门子的谬论。

4。连爱因斯坦都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口众多。那么就不难理解:中国人糊弄中国人,真是太有办法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本大师从来不在功放输入进行RC滤波。

谢谢大家!

这是基于高速高精度的考虑。

但考虑到电位器在旋转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静电问题。

这个输入端的RC低通滤波,就有必要了。

如果是在国产电位器的旋转过程中,出现没有电阻的“非接触”的断开情况,那么这个RC低通滤波电路,依然可以进行“缓冲”。没有RC滤波就没有了缓冲,输入一旦断开,那么输出的反馈信号,可以很大,这回导致功放的反馈失控。

功放失控的本质原因,还是因为输出三极管的线性度很差导致的。

如今的商业功放,大多利用了三极管的非线性,来进行“过流保护”,虽然只有很少的“专家”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BD139,140正是因为线性度很差,所以用来进行“保护设计”的。

但高速高精度的功放,不能使用线性度很差的三极管,这就说:输出三极过要进行10个数量级的并联。

虽然这可以保证不再烧三极管,但喇叭则在音量大的时候烧毁。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电位器在旋转的过程中。

谢谢大家!

可以因为快速旋转而“摩擦起电”。

这个摩擦起电的脉冲信号,足以使得线性度不够好的三极管爆炸。

当然,快速旋转国产电位器,也可以导致多次的电位器“断开”的现象,输入信号从有变为无,这依然可以导致线性度不高的三极管发生爆炸。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无论是旋转电位器的“摩擦起电”。

谢谢大家!

还是旋转过程中,电位器多次的接触和断开,而导致的“抖动现象”。

都可以导致一个“噪音信号”的出现,因为变化非常快速,频率很高,那么对于一个1Mhz的脉冲来说,功放是对付不了的,因为输出三极管的线性度很差,只有10个数量级的并联才能提高线性度。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2016年9月的元宵节”怎么过的?吃月饼还是吃元宵?
静电烧机经历过,TDA2030冒烟开裂。不过不是拧电位器,而是我身上的静电。之前工作很正常,然后我摸了一下输入端,叭的一声就完蛋了。TDA2030之前有LM324的前级,具体电路记不清,反正有音调,好像是高低音调节,有没有中音记不清了。奇怪当时我的静电是怎么来的,莫名其妙一下就有了静电?之前摸输入端根本没事。

网友B:
明显是设计失误

网友C:
大师您真是一朵奇葩。
转动音量电位器你的功放会炸掉。
幸好我没有买过你的功放。

楼主:
负反馈是安全的。

谢谢大家!

也就是说:对于负反馈电路,你不需要保护电路。

例如4~20mA的电流元电路。

你不需要一个25mA的保护电路,虽然人们都知道怎么保护。

负反馈,是给线性系统使用的,但幅度和饱和等非线性,不会对于负反馈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在限幅饱和等非线性情况下,负反馈不会失控,而是有效工作。

可以肯定的就是:工业现场的所有PID控制器,都工作在“幅度限制方式”,这是典型的非线性,但对于负反馈没有影响,不仅无影响,而且还有益于反馈的稳定。

负反馈的原则就是:不能进入非线性模式。

对于运放来说,因为输出电流小,不算功率放大电路,其电路可以认为都是工作在线性方式。

然而即使一个射级跟随器,经常性的Vbe电压瞬间达到10V~20V以上,此时功率三极管都工作在非线性方式,也就是饱和了。

运放也有这个问题,但积分补偿电路导致的GBW非常小,可以起到避免输出三极管的Vbe过大。

一旦Vbe过大,三极管就进入了饱和方式,此时负反馈因为非线性,会导致大幅度的非线性震荡,此时三极管就爆炸了。

只有驱动级别的BD139,140之类的三极管,在饱和的时候,可以保护电路不至于过电压或过电流。

输出级的跟随器的三极管,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

虽然也有在发射极串联电阻“限流”的,但仅限于SR非常小的商业功放。

高速高精度功放,是不能使用输出三极管的发射极限流电阻的。

高速高精度的功放设计,必须使用多个功率三极管的并联,并且严禁使用BD139和140。

只有并联三极管的设计,才是最安全的,因为近乎工作在线性方式,任何保护电路,过压和过流等,都是不需要的。

因为负反馈都能照顾这一切。

只要你使用了电流等保护电路,就证明你的反馈电路,并非能总工作在负反馈的线性模式。

所有三极管都近乎线性,才能保证整个放大电路的线性,如此的放大电路,并不需要保护电路。

如果需要保护电路,那么任何外部的条件,都可能导致功率三极管的爆炸,因为你们所能见到的功放,可以保证功率跟随器之前的电路,都工作在线性模式,或BD139之类的保护模式。但功率三极管是无法保护的。

你跟随器的发射极串联电阻,仅仅就是意思意思,并不能真正的过电流保护,仅仅就是直流工作点保护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一个反馈放大电路。

谢谢大家!

的输入信号有很多。

即使摸一个散热片(未接地),也会形成一个输入。

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并非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在教科书中所见到的摸样。

一个电位器。

在滑动旋转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情况?

如果不是因为至少3次因为快速旋转电位器而导致了输出三极管的爆炸。

本大师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去关注一个“中国人生产的电位器”。

仅仅就是昨天,本大师联想到曾经的因为快速旋转电位器而导致三极管爆炸的案例中,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快速旋转电位器,要么是“摩擦起电”而产生了幅度并不小的脉冲信号,要么就是接触不良导致的“抖动”,其实质与静电的脉冲是一样的。

这个脉冲相当于一个“高频振荡”,即使只有100K,高速高精度的功放在反馈控制的时候,会导致输出三极管的饱和,从而进入非线性,而这几乎就必定导致三极管的爆炸。

解决办法就是输出功率三极管的大量并联。

本大师注意到:商业的剧场级别的功率放大电路,会使用10个以上的5200+1943——这并不能证明,其设计者明白本大师这里的教导,其很可能仅仅就是因为想“提高功率”而且为了“更安全”而不得已而为之,其未必知道,大量并联功率三极管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线性度”。

一旦一个放大电路的“线性”很好,那么其音质必定就是“高保真”的,这与THD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习惯的那种“商业功放”的“柔和耐听”的效果,其实都是因为BD139,140的饱和而导致的,最大的波峰和波谷的失真导致的耐听效果。

而真正的高速高精度的高保真效果,是没有波峰和波谷的失真的,从而就是纯正和坚定有力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本大师的功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谢谢大家!

如果本大师的功放有问题,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能工作的功放了。

调试过程中,经常发现输出三极管的爆炸。

而其中的原理,本大师在这里已经教导的非常清楚了。

Vbe过大,而导致三极管饱和,负反馈进入了非线性模式,功率三极管发生了非线性的“正反馈 振荡”,于是乎,功率三极管爆炸了。

但输入级和中间放大级的三极管,是不会爆炸的,也没有问题,仅仅就是输出功率三极管,而且是跟随器的那个功率三极管爆炸了。

输入和中间级的三极管,即使进入非线性的饱和方式,也是有益无害的,而输出的功率三极管就不可以。

因此,在本大师的教导下,大家应该明白:功率放大电路的设计,一定需要在跟随器的功率三极管进行大量并联。

如此之后,即使国产电位器“摩擦起电或抖动”也不会出现问题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如何判断输出三极管的饱和?

谢谢大家!

答案就是没有办法。

只能凭经验。

通常本大师不会带载输出12v以上电压。

也就是说输出3A电流,最大,不进行更大电流输出了。

那么只要3A以下,方波响应正常,那么就是合格功放了。

即使出现电位器的摩擦起电而导致输出三极管爆炸,也只能认为属于“不可抗力”。

然而解决办法依然还是输出大量并联三极管。

只要50K方波响应正常和理想,那么设计就是成功的。

即从小信号反馈角度看,相位裕量足够大,也能足够接近贝塞尔特型。

即使受只有电源电压的幅度限制和饱和等因素,也是足够稳定的。

但依然不能保证,其他的“输入存在”的情况下,一定不出现问题。

而仅仅保证50K的方波 输出足够电流即可。

如果出现了100K的“摩擦起电脉冲”,那么可能导致功放的输出三极管不正常工作,或爆炸。

但解决方法依然还是大量并联三极管。

如果散热器没有接PE大地,那么可能静电也会形成一个“输入”,其依然是脉冲性质的,如果100K以上,那么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

解决办法还是大量并联三极管。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综上所述。

谢谢大家!

没有任何教科书,及其教科书受害者们能知道本大师的上述教导。

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也永远不会意识到。

除非接受本大师的教导。

所有的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都不懂反馈的真实原理和情况。

那么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也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

当然,如果他们运气好,有决心有毅力,也是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跟随器并不能成为振荡器。

谢谢大家!

跟随器的带宽在放大负反馈电路中为最大。

初级和中级的带宽都必须小于跟随器的。

跟随器的振荡,是因为足够快的信号出现。

足够快的信号导致跟随器的输入瞬间变大,而跟随器三极管饱和,此时负反馈失效。

如果三极管进行并联,那么线性大幅提高,三极管就可以不饱和,从而导致负反馈可以在线性模式。

因为负反馈就是给线性系统使用的,但中间放大可以饱和。

跟随器不能饱和。

例如快速输入导致了20V的VBe电压给跟随器三极管,那么三极管深度饱和。

反馈机制,就会减小跟随器的输入,以至于进入了三极管的线性模式,但输出幅度不够,负反馈机制有再次增大输入,导致了跟随器的震荡。

这就是非线性的标准震荡。

因为负反馈仅仅在线性模式有效。

初级和中间级都已经校正为线性模式。

只有跟随器在大量并联三极管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跟随器的线性。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虽然无法证实电位器在快速旋转的过程中。

谢谢大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人们能想象到的情况无法就是摩擦起电或抖动的震荡。

给放大电路的输入进行低通滤波,是明智之举。

例如输入串联一个RC滤波,R=1k,C=100pF。

就把电路带宽限制在1.6M。

而且限制了SR。

那么对于抗跟随器饱和,是有益的。

对于电位器旋转产生的高频脉冲进行低通滤波,是明智的。

那么如果,不明白电位器旋转过程产生的高频脉冲的原理,就不可能知道输入进行低通滤波。

当然了。

本大师专利的跟随器设计电路,确实也加剧了跟随器的饱和,以及负反馈模式的振荡。

但商业功放的跟随器电路,印制效果属于“软弱无力”。

而本大师的跟随器电路,则是“坚定有力”。

本大师无法适应商业功放的跟随器的软弱无力的效果。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Well,Well,Well.

谢谢大家!

上述教导说的是“尚未补偿”的情况。

输出跟随器的功率三极管会因为非线性的正反馈而大幅震荡从而爆炸。

如果频率补偿完成,那么上述情况其实不会出现。

问题的答案。

肯定就是国产电位器出现“摩擦起电或抖动脉冲”。

此时导致了所谓的“极性反转”的问题。

这可以导致三极管的爆炸。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如图所示。

谢谢大家!

而功率三极管爆炸的罪魁祸首就是“国产电位器的摩擦起电或抖动导致的脉冲”。

这个国产电位器的因为旋转而导致的起电,引起了你们都知道的“极性反转”问题,而导致反馈失控和三极管爆炸。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因此。

谢谢大家!

只要“方波响应正常”,那么这个反馈放大电路的设计就算成功了。

其他问题的出现。

都是可遇到而不可求的。

你不可能每天都“梦寐以求地希望”国产电位器“摩擦起电”。

而仅仅就是在“运气好”的时候,才能赶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耸人听闻,怪电位器不好,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哪家的电位器可能都存 在问题  外围电路上应该都可以解决

楼主:
对于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来说。

谢谢大家!

一个手机电池爆炸了。

他们不仅不敢承认。

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地“否定”。

在这个世界里。

没有一个商业产品的厂家,会主动“承认产品故障问题”,除非“掩盖不住”而不得不“做一次好人”从而“承认错误”和“招回”。

模拟电路,不是纯数学能解决的问题,大量的近似算法,是纯数学所“无法容忍”,确切地说是“无法理解”的。

但工程问题,有一个公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思就是说:在工程中,理论方法总有可以被检测的方法存在。而纯数学则没有这个机会,你无法检测“费玛大定理”的每一个解。

毫无疑问。

本大师的教导,绝不是教科书受害者们能理解的了的。

知道自己是“半瓶子醋”的教科书受害者们,在看到本大师的教导后,就会“知趣地离开”,从而一言不发。

但也有“炸次”的,其炸次的“资源”,来自“国产教科书”。

如果一个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掉河里了,一个人救了你上来,那么这个人就是你的这个教科书受害者的“救命恩人”。

同样道理。

本大师请问所有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一个问题:请问,你们认为国产教科书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吗?

99.99999% 的中国大学毕业生,都不可能把国产教科书当作“恩人”,事实上,对于本大师来说,国产大学,几乎就浪费了本大师的宝贵时间,以至于本大师不得不又用了8年时间,再次学习前人的知识和经验,从而认清了国产教科书GP不是的事实。

那么,在这个论坛中。

总有那么几个“国产教科书”的“吹捧者”。

动辄复制一些“国产教科书的内容”。

那么,这就是在证明他们不懂教科书的事实。

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如何从北京12中,走到**广场。

那么,你肯定就不再需要“地图”。

所以,只有不懂教科书的人,才整天“捧者教科书”在这个论坛中“大肆攻击”,以妄图达到,掩盖他们国产教科书受害者的事实。

本大师揭露国产电位器的问题。

是绝对的“善意”,而绝不是“恶意”。

本大师非常清楚,任何一个中国人,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知道,国产电位器在旋转过程中的“起电”问题。

即使,国外的具备科学精神的西方人。

肯定在50年前,就发现了电位器的问题,但他们在实践中,找到了解决方法,西方人也不可能“愿意得罪人”,他们即使心里清楚电位器的问题,也未必就是一定要“论文发表”广而告之。

一个起码的生活常识,告诉所有的人:你公开指责某厂家的“产品质量问题”,属于不太礼貌的行为,除非你“证据确凿”,那么你可以“发表论文进行阐述”。

就电位器的问题来说,我们只能“推测到此”,到目前为止,无法想象其他可能的原因。

但事实就是:旋转电位器的过程中,三极管爆炸了。

任何具备科学精神的人,都可以象本大师一样“公开讨论”,而不想某些厂家,因为“电池爆炸”,就找理由推托——这是国产教科书受害者的典型作为。

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没有资格去指责别人,因为你没有那个实践的经历。

方肘子之类的人物,就是典型的“言必称教科书”的教科书受害者。

你没有资格去指责,所谓的民科,因为民科,至少他们独立思考了,这就是他们的“实践”,但你们没有,所以你们没有资格去指责。

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民科,去过“北极”,但方肘子们没有区别,你无法指责去过“北极 ”的人在北极的个感受,因为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不敢,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冒险到北极”。

事实上,即使对于中国的教科书受害者们来说,如果真有人去了“北极”,教科书受害者们也会“自裁幸亏”地“心服口服”,从而不敢对于去过“北极的民科”,进行无理指责的。

在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中,“懂事的”应该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教科书中的东西,远远不够解决实际问题,除非你是一个“偷窃西方科技的盗贼”。

不懂事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才会不懂装懂地表演“方肘子们的脊梁”。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如今的模拟电路。

谢谢大家!

学术界和产业界在放大电路的设计领域。

仅仅就是会4558类的2级放大设计。

当然也有NE5532之类的3级放大设计——其很可能就是LM108的翻版。

事实就是如此。

本大师不知道4562是如何实现3级放大的。

虽然这是一个日本人设计的,但本质上,还是5532和108的翻版,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也就是说:在本大师看来,你们的学术界和产业界,远没有在放大电路的反馈设计领域“入门”。

4558类的设计,VeryFunny的就是,本大师从来就没有设计和制作过4558类的功放。

本大师的功放,没有一个是人们已知的。

本大师的2极放大,是自行设计的,后来发现,也有商业厂家采用了类似结构——这叫做:英雄所见略同。

本大师的3级放大,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的,恐怕也没有能力发现。

本大师的4级放大,有接近10种不同的设计方法。

到目前为止,本大师的多级放大技术,可以认为已经“成熟”,5级,6级,7级等多级放大设计,架构已经确定,具体的设制制作,已经没有了任何问题。

请问:你们这些教科书的受害者们,能做到吗?

你们不可能做到,因为你们的教科书连4558类的运放,都不敢进行计算。

你们充其量算了一个741的运放,但远没有找到真正的反馈放大电路的计算和分析方法。

你们的教科书中的“半边等效电路”是正确的,但毫无意义。

所有的运放类电路的分析计算,必须建立在“反馈理念”上,否则,你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应该计算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在放大电路的设计领域,本大师早就远远超越了这个时代,是你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本大师没有任何公开的打算。

因为,对于本大师来说“多级反馈放大电路的设计”仅仅就是一个“插曲”。

从来不在本大师计划之中。

本大师用了5年来设计功率放大电路。

仅仅就是因为在2013年,本大师的功放“坏了”。

其实也没有“坏“,就是”接插件“接触不良了。

虽然再卖一个,也未尝不可,但本大师当时还是考虑自己做一个。

请注意:本大师在2013年以前,一向”瞧不起“DIY音响的人,因为,本大师见过此类人物,闷头干了半天,音质效果永远不能令人满意——这些仅仅就是会照电路图DIY的爱好者们,是近不了本大师的法眼的。

仅仅就是因为本大师的音响不响了,拆了之后,决定自己做一个,就干了这5年的功放设计——所有的电路,都是本大师独立设计的,不参考任何人或厂家的设计——因为,本大师从来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经回忆。

谢谢大家!

本大师的一个功放,在2006年发生了一次“静电放电”。

当时,本大师刚跌完被褥。

功放应该已经上电。

手摸“线控电位器”的时候,彭的一声,一道蓝光闪过。

手被静电击打的还挺疼。

之后,貌似功放不响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一般家用音响。

谢谢大家!

生产厂家要么大部分由“教科书受害者组成”,从而不懂“静电”,而使用2头的电源插头。

要么就是故意使坏。

2者必居其一。

正确对于电位器的做法就是:给电位器进行“全方位的金属屏蔽”,并把金属屏蔽接到PE。

此时需要使用带有PE的3头电源插座。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关于“静电 ”。

谢谢大家!

教科书的受害者们肯定还是一点不懂。

静电不是静电,而是PN结。

就是二极管的那个PN接。

例如你叠被,那么手与被褥接触摩擦,从而形成了一个PN结的“耗尽层”。

你的手离开被褥之后。

你的手可能“空穴”多,也可能“电子”多。

无论如何,你的手带有了PN结性质的电荷。

当你摸一个上电功放的电位器的时候。

带电功放电位器,与其内部的“碳膜电阻”,也形成了一个PN结,可能带有“多余电子”,而你的手则是“空穴”多。

一旦你的手接触“电子多的电位器塑料表面”,那么PN的耗尽层就被放电了。

这个PN结的放电,导致了电位器的“碳膜电阻”上的电压,超过了功放的电源电压范围。

例如正向电压超过了电源正电压,而负向电压也超过了负电源电压。

那么,功放就处于了你们所谓的“极性反转 ”状态,对于运放来说,问题不大,但功放就会烧三极管。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对于放大电路来说。

谢谢大家!

其电源也应该如同CMOS数字电路一样,进行输入信号的幅度限制,即接二极管到电源轨道。

那么输入信号就被限制在电源电压+0.7V的范围内。

这肯定比没有二极管的情况,输入信号可能“无限大”,例如静电电压可以非常高在瞬间,好的多。

那么,可以肯定。

音响的生产厂家,要么全都是教科书的受害者,要么就是故意缩短音响的寿命而使坏。

2者必居其一。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对于“静电 ”来说。

谢谢大家!

重要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尽管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可以测量“地毯上的静电电压”。

但如果静电没有电流“放电”,那么静电“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危害,只有“静电”进行“电流放电”的时候才有“危害”。

例如,对于功放的电位器来说,“静电的电流放电”就是一个“电流源”,导致了输入信号超过了电源电压范围,而“极性反转”。

静电不是一个电容现象,而是一个PN结现象。

静电与电容没有任何关系。

但静电肯定可以给一个电容“充电”。

虽然对付静电的最好办法就是接入PE,但人们的生活常识依然就是:当带有PN结电荷的“静电”的人们,摸金属门窗的时候,还是会在一道蓝光闪过之后,被静电击打的比较疼痛。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中学中的摩擦起电实验。

谢谢大家!

其实就是建立PN结的过程。

不要以为只有“半导体”才能形成PN结。

而是人造的材料很多都可以形成PN结。

例如纺织品,30年前,当这个国家实行“个体的市场经济的时候”,有很多“导演和倒爷”热衷于“服装生意”,而且还恬不知耻地从噢罗斯进口和出口“服装产品”。

作为从那个“无聊的年代”过来的人,例如本大师,就非常清晰记得:当时的服装,静电很大。

所以,静电的PN结现象是广泛存在着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过去的CMOS集成电路。

谢谢大家!

都使用了静电包装。

而且还很好意思地画了手指静电出碰的样子,就好像CMOS电路害怕静电似的。

其实COMS电路,与静电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COMS的所谓静电,并不存在,而是十足的电容效应。

COMS数字电路因为都有二极管的输入端保护,所以静电危害,几乎不存在,没有必要“装模作样”的使用“静电包装和静电示意图”。

存在任何一个,因为人手的静电,导致的CMOS集成电路“毁坏”的案件吗?

No,本大师do not think so!

CMOS害怕的是人体带有的PN结电荷,感应COMS的GS端的电容。

因为人体带有静电,就是PN结的一个面带有电荷的意思,那么就成为了一个电容极板,可以感应CMOS的GS端电容,从而导致COMS的导通。

这是有实验证据的。

例如,本大师曾用一个NMOS,2N7000,驱动一个LED。

GS端不电阻接地的情况下。

只要人手接近这个2N7000,LED就亮了。

这就是标准的电容效应,与静电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事实上,本大师作这个实验的时候,手上肯定没有静电。

因为刚洗过手。

请勿必牢记本大师的教导:是本大师手,不带静电,而且接近2N7000,的时候,LED就亮了,而手离开之后,LED就熄灭了。

这就是说:人体带有电荷,无论静电与否,都是一个电容极板,感应了GS端的电容。

我们只能认为,这个LED的回路,是通过人手和大地,以及电源形成的。

你可以认为这个回路,是诸多电容串联形成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本大师”,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多少年前有一位自称“本大师”的,是不是以前那位呀。

网友F:
记得多年前,几个同学在自己组装51单片机板子,一个同学说,我怎么手到这个片子上面,LED就亮了呀,另一位有同学在忙着别的事头都没有抬说2个字“虚焊”,这个同学仔细检查,发现MOS集成块的一个 脚没有焊接。这种初级的问题不是“本大师”见多了吧

网友G:
大师你真牛X

楼主:
并非CMOS电路对于“静电”敏感。

谢谢大家!

而是CMOS的GS电容很小。

GS电阻太大。

任何带电的东西,都可以让GS电容充电,从而有足够高的电压,而令MOS导通。

我们只能认为是:人体,大地,MOS的GS存在电容通路,而一点电荷就足够令GS电容电压足够高,从而MOS导通。

如果CIMOS电路没有上电,没有接通电源。

那么GS电容电压再高,也不会有问题,而且GS电容并不能保持一个电压,而是“静电源”离开了,就没有了电压。

如果CMOS电路,接通了电源。

那么GS电压为“固定”,例如为电源电压的5V,此时任何“静电源”都无法再次“感应”GS电容,因为GS接入了一个“电压源”,与接地效果一样。

因此,静电,对于CMOS没有影响。

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发明了“静电包装给CMOS电路”,以及“防止静电的标志”,就像“NoSmoking”一样。

众所周知,吸烟对于人体是无害的。

而且,静电对于CMOS电路也是无害的。

希望本大师的教导能帮到所有中国的教科书受害者们。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2018-07-20):
Well,Well,Well。

谢谢大家!

虽然上面阐述的三极管爆炸的原因,都是很有可能的。

然而,从这个案件的现象看来。

右半平面零点,非常有可能就是爆炸的原凶。

因为,都是在“快速旋转电位器”的时候,发生的爆炸。

有的是在方波输出近乎最大的时候,有的则是方波输出为几乎最小的时候。

小信号电路,并没有考虑三极管可能爆炸的问题。

因此,小信号电路是不会发现问题的。

然而,右半平面零点,导致了“反弹”现象。

在瞬间,这加大了输出三极管的Vbe电压,从而可以导致爆炸。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谢谢大家!

所有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就可以明白。

众所周知:如今的中国人,依然停留在出门赶马车和骑自行车,以及用风箱和灶台做饭的地步。

那么,假如你在赶马车或骑自行车的时候,本来,你想“向左行驶”,但“方向盘”导致了在“向左的时候”,突然有向右的行驶,而且,在用风箱“煽风点火”的做饭的时候,本来,你想“加大火力”,从而“使劲地抽风”,然而可但是,在你“使劲地抽风”的时候,“火候”反倒在开始的时候“减小”——总之,这都是“右半平面零点”导致的,而且是令人感觉“别扭”的。

虽然“别扭”,但无论赶马车和骑自行车或“煽风点火”,并没有发生“事故”。

但是也不可能总是这样,总有的时候,“右半平面零点”会导致“故障”。

例如当快速旋转电位器的时候。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