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射频输入共用一根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8-06-14):
在做一个射频的方案,原本用的是一收一发,现在想换成多收多发,比如2收2发,但天线并不想增加,还是想共用之前的天线。
就一般设计而言,单根射频线阻抗为50欧姆,想知道多出一路之后,和单路比接收和发送的影响会有多大呢?

网友A:
加个射频切换开关PE4259 试试

网友B:
多收多发,RF系统很复杂的,参考手机的原理。
如果是时分的,可以用切换开关。
如果是频分的,可以滤波器。
不可以直接并联的,如果你只知道直接并联的方法,还是别设计了,注定是失败的。

网友C:
如楼上所言,分时分和频分两类处理方法,复用除非是不得不,否则绝对不要尝试,尤其是在缺乏相关设计经验的前提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中肯的建议,发送部分是本地发起可以预见的,所以可以用切换开关,但接收部分,需要同时处于监听状态,而且接收部分大多处于一个频段范围,比如410~440,时分和频分都感觉不能兼顾,还请高人们出出主意,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中肯的建议,发送部分是本地发起可以预见的,所以可以用切换开关,但接收部分,需要同时处于监 ...

即使发射部分是可控的,也不是可以随便设计的,如果发射和接收频段接近,当你发射时,接收电路会饱和的。这个RF通信设计,频段资源分配是很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