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调查”结果的简评

楼主(2018-06-14):
引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4278-1-1.html

先明确答案:

    2)错误——即那两个“等式”都是错误的。

楼主:
这里面,有7个选“正确”、17个选“错误”和22个选“不知道”。

答案只能在“正确”与“错误”之中存在一个,“不知道”只是表明选择者的“态度”或“能力”(这在本次调查中是一个有价值的信息,但不影响真实答案的客观存在)。

17比7,统计意义上说其反映出来的信息已经基本够了,即通过这个比例关系,基本可以反映出真实的答案。

但是,还没有达到“远大于”的量级程度,且注意其“看帖次数”达到了六千以上。这个是我期待的结果,如果是完全的一边倒,那么后续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楼主:
用一年时间做这么个“调查”有何意义?那么就看看这个“调查”所涉及到的是个什么东西。

中学毕业的就该知道,其一是个等比级数(幂级数的特例)。

大学本科毕业的也该知道,其二是个广义积分。

这两个东西,其一涉及到Z变换,其二则涉及到拉普拉斯变换。

《电路分析》和《信号与系统》乃至《控制论》中,所谓的“传递函数”和“零极点”(包括所有与之相关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基于拉普拉斯变换(包括其离散变换——Z变换)。而相关变换的数学基础就与上面这两个问题有关(具体见我之前的相关帖子)。

可见,这个“调查”的意义所在。

楼主:
那么,这个“调查”的答案很难选吗? 非也。

就算不熟悉大学本科《高等数学》中的广义积分,对于那个中学就该学过的等比级数,几乎任何受过基本的中等教育的人都能给出相关答案。

如果基本的中等教育程度都没有,那么至少小学义务教育总该受过吧。这里不妨看一位网友的几句话:

Z=3,1/(1-Z) = 1/-2=-0.5;
sum(1+3+9+27+81+243+...) > sum(1+3+9)=13;  中间的大于是因为当n大于4后,3^n大于1;
一个大于13的数是怎么等于 -0.5 ?
为什么研究生就会说是对的,而我们本科生就会说是错的呢?

昨天邀请中科大的老师来给我们讲课,讲类脑芯片和RRAM的,人家也同样是博士,讲的为什么我们都听的懂。你们讲的,怎么我们学历低的听起来就和那年在南京夫子庙碰到的那个算命的大师一样,讲的理论完全和我们隔行了呢?

我们学历低的可以现在只懂地心说,接受不了日心说,可以认为可以超过光速,但是你的高深理论要把事情都能解释的通吧? 比如学微波电子电路,人家从麦克斯韦方程,电磁场的反射,最后能推导出低频中可以正确的实用的欧姆定律来,而不是最终说欧姆定律不让用了,讲通自己的同时会和之前老的验证过的公式都圆起来。你整个公式,上面我把Z=3带进去,算出来明显是讲不通的。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724278-3-1.html

其实,可以更简单地表述如下

如果n趋于正无穷大(+∞),那么1 + 3 + 3^2 + ... + 3^n必然也趋于正无穷大。显然不会等于-1/2。

这种正数越加越大,不可能成为一个负数的常识,“小学”知识水平就可以判断。

楼主:
注意我在那个“调查”帖子里特意给出了《复变函数》中关于那个等比级数的“解析延拓”例子。其目的就是要让各位清楚地看到“解析延拓”是个什么东西。“解析延拓”在此不改变那个“等式”的固有特性——ROC,意味着若有人用“解析延拓”来忽悠之,要么是其不懂“解析延拓”,要么就是存心混淆概念以达到浑水摸鱼的效果。

好在,《复变函数》是非常普通的一门数学课程,而“解析延拓”则是其重要的一部分。对相关内容感兴趣者,完全可以自己找一本《复变函数》的教科书看看。其内,有相关的概念和理论,且有几类经典的“解析延拓”方法。

关于“解析延拓”,后续评述还会提到,到时各位可以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楼主:
看那个“调查”帖子,建议从头至尾地看一遍。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智商”还可以看到“人性”。而这也是我后续评述的重点。

楼主:
后面将另开帖论述“由‘小学算术’——实数公理,所引出的....”。

网友A:
怎么还是【简评】啊???

你要365天时间看书学习,大家满足你了!
你隔三差五预告365天调查结束后,要有大动作的,比好辣物大片搞的还隆重,还会摆架子。

现在还是那几句废话,说人家错了,错在哪又不给理由,或者机械重复奥本海姆书!
这算不算欺骗众多等了年把的网友?这分明是调戏大伙玩的。

言而无信,小人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是【简评】啊???

你要365天时间看书学习,大家满足你了!

   早猜到了,都不敢跟你杠正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早猜到了,都不敢跟你杠正面

直到现在,还在刻意误导观众选择答案呢,他都没没好意思直白:你们选2吧!

当初说到那个扩大了ROC,我当时早已说明,是“analytical continuiation “的结果。
在那个调查贴里我也指明选哪个答案,取决于知识范围,本科以内选2,研究生范围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