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除0扇区

楼主(2018-06-14):
SD卡擦除0扇区后,插入电脑没反应,怎么办?

网友A:
用个diskgenius试试

网友B:
换台电脑再看看的啦,但愿SD卡没坏掉,一般的不会容易损坏的

网友C:
可能是SD读卡器有问题  或者是接触不良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格式化SD卡试试,或者重新刷新一次,如果实在不行就是SD卡坏了,不过这个可能性极小

网友E:
0扇区好像是有保护的,不容易擦掉...

也可以通过软件重建文件系统...

网友F:
0一般储存有重要的信息数据的,也是受保护的啊。

楼主:
嗯,好的,多谢大家

网友G:
这个是受保护的啊,为什么要擦掉的呢

网友H:
就是,换一个电脑的看看的

网友I:
这个扇区的不是受保护的么?

网友J:
为什么要擦除0扇区的?

网友K:
0扇区的不是保存的是重要的信息的么?

网友L:
看了楼上各位的建议的,,这个0扇区的到底是什么鬼?

网友M:
SD读卡器有问题吗?

网友N:
0扇区?SD卡有几个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