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76E003 flash模拟EEPROM例程

楼主(2018-06-14):
N76E003 flash模拟EEPROM例程
http://www.nuvoton-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43&extra=page%3D1 到浏览器空白标签页粘贴,然后回车即可正常访问。

@xbyu520 :这个是21ic的问题,你把地址复制浏览器地址栏,粘贴然后回车就有了。
版主啊,这么重要的链接,居然失效了。显示404错误
值得学习!!!!!

网友A:
多谢,这个资料太好了。里面网友的问答,也解决了不少使用上的难题。

网友B:
支持下,谢谢分享,这个资料用得着的。

网友C:
不错,下载看了!马上要用!

网友D:
能不能做掉电保护数据,IAP次数是多少?

网友E:
这个非常好,好多人都在问。。。。

网友F:
IAP 10万次没有问题

网友G:
N7E003这个我有货,有需求加我好友

网友H(2018-07-22):
请问LDROM开辟4k后,地址是怎么算的,手册只说了,LDROM启动时,从0000H开始计算。那要是从APROM启动,4KLDROM的大小、。LDROM地址是从0000H开始 ,还是自己定义。还是说APROM地址从0000H开始,LDROM地址接在后面。   还是说  都从0000H开始,毕竟AP,LD物理是分开的。

网友I:
烧录的时候设置安全加密,是否对这个功能有影响?

网友J:
003的ISP哪儿有下,官网的哪个ISP工具包里面没。

网友:
刚好我需要

网友K(2018-08-24):
您好 请问 N76E003AT20 P20做IO输入中断例程(寄存器配置 中断响应等) 这块有没有相关资料呢

网友L:
为什么,我测试了一下,没有写进去?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L:
读是正常的

网友M:
多谢,也解决了不少使用上的难题。  百度seo优化教程   www.xueseo.org

网友N(2018-10-27):
我原来程序可以正常掉电存储的,现在不行,读出来都是0,我是用KEIL下载的,请问KEIL应该怎么设置?我使用的是4700-44706这几个字节存储的,设置里用了1K,但是怎么下载都不能存储,请教大家

网友O(2019-04-20):
版主啊,这么重要的链接,居然失效了。显示404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O:
版主啊,这么重要的链接,居然失效了。显示404错误

21ic网站的技术问题,我已经反馈了。

网友P(2019-06-25):
低功耗 + ADC>2+uart  16脚  有没有推荐 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低功耗 + ADC>2+uart  16脚  有没有推荐 量大

ADC>2 具体是指 两路通道 还是两组独立的ADC?

网友P:
引用 楼主:
ADC>2 具体是指 两路通道 还是两组独立的ADC?

大于等于2路  通道

网友Q:
资料补充。

网友R(2019-08-14):
谢谢分享,保存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S: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T(2019-10-12):
链接失效了,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链接失效了,太可惜了

不是失效了,建议看看帖子置顶说明。

网友S:
引用 网友T:
链接失效了,太可惜了

连接线复制到浏览器回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