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3.10下at91sam9x25的SMC实现按键驱动

楼主(2018-06-14):
EBI --- D0~D7 实现按键的输入
      --- A12、A13、A14 实现地址的选配
      --- CS0 控制数据的输入输出

不知各位高手是否用过?

这里我配置了SMC_SETUP、SMC_PULSE、SMC_CYCLE、SMC_MODE这几个寄存器,但无法实现按键输入功能,是否还需要其他配置?下附部分代码,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struct sam9_smc_config smc_config = {
         .ncs_read_setup = 1,// 2,//15, //128 /*->128  (bit5*128+bit4:0)*/
         .nrd_setup = 1,
         .ncs_write_setup = 1,
         .nwe_setup = 1,

         .ncs_read_pulse = 0x1f,
         .nrd_pulse = 0x1f,
         .ncs_write_pulse = 0x1f,
         .nwe_pulse = 0x1f,

         .read_cycle = 0x21,
         .write_cycle = 0x21,

         .mode = AT91_SMC_EXNWMODE_DISABLE +
                 AT91_SMC_DBW_8 + AT91_SMC_TDF_(0) + AT91_SMC_PS_4,
};

#define CSKEY_OFFSET    (7<<12)

#define AT91C_EXT_BASE_ADD  (0x10000000 + CSKEY_OFFSET)

void __iomem *key_base = NULL;
ucVal = *((u_char *)key_base);

key_base = ioremap(AT91C_EXT_BASE_ADD, SIZE_OF_KEY );

static void at91_key_timer_handler( unsigned long data)
{
    pKey = (u_long *)key_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