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奇怪问题!!!

楼主(2018-06-14):
本项目用STM32F103C8为主芯片,外挂CS5460,接口为PB7、PB6、PB5、PB4、PB3,同时驱动一个5寸带字库液晶屏,接口为PB12、PB13、PB14、PB15、PA8、PA9、PA10、PA11、PA12,各IO口互不干扰。初始化的时候加了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问题:如果不读取外挂AD芯片CS5460,液晶显示正常。只要读取CS5460,液晶就会白屏。已经排除了电源不稳定,液晶屏的问题。请各位支支招。谢谢!/*XΪÆðʼµÄÁеØÖ·£¬YΪÆðʼµÄÐеØÖ·£Xx_total£¬y_total·Ö±ðΪ²îÖµ¬*/
void lcd_address(unsigned char xi,unsigned char yi,unsigned short x_total,unsigned char y_total)
{
                                unsigned char temp_x,temp_y;

                                temp_x=xi-1;
                                temp_y=yi-1;

                                transfer_command_lcd(0x15);        //Set Column Address
                                transfer_data_lcd(temp_x);
                                transfer_data_lcd(temp_x+x_total-1);

                                transfer_command_lcd(0x75);        //Set Page Address
                                transfer_data_lcd(temp_y);
                                transfer_data_lcd(temp_y+y_total-1);

                                transfer_command_lcd(0x30);
                                transfer_command_lcd(0x5c);        //дÊý¾Ýµ½Òº¾§ÆÁ
}  这个函数执行几次之后,运行完第一条命令“transfer_command_lcd(0x15);”后就出现白屏

网友A:
换个通道试试呢

网友B:
一直读 cc,用示波器测试液晶屏所有引脚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读 cc,用示波器测试液晶屏所有引脚是不是有干扰....

谢谢回复!用另外一块裸板只装了液晶屏,电源都是从适配器引过来的,还是老样子,应该不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C:
AD的那个通道换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的那个通道换换试试

AD的SPI接口换过其他IO口,也是同样现象

网友C:
换个片子试试 有没有可能是芯片的spi接口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