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怎么用ST的NUCLEO板卡自带的ST—Link来调试其他板子

楼主(2018-06-14):
我知道ST的NUCLEO板卡自带ST—Link,而且还输出了SWD端口,想用该端口来调试其他板卡,请问怎么接线?

楼主:
大神快来啊,挺急的,不想再买调试器了。

楼主:
打出来的板卡只留SWD接口,没有JTAG

网友A:
这个要看原理图就会知道怎么接了。以NUCLEO-F103RB为例。
取下CN2的跳线帽,这时CN4接口对外就是调试独立的下载口。按图连接至目标板就可以调试下载了。

网友B:
对照原理图直接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原理图就会知道怎么接了。以NUCLEO-F103RB为例。

取下CN2的跳线帽,这时CN4接口对外就是调试独立 ...

我试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原理图直接飞线

好像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可以了,谢谢了。

请问楼主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有原理图,还不好弄?对着图条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原理图,还不好弄?对着图条线啊

已经解决,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原理图直接飞线

是的,直接飞的,自身板卡有点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