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132程序BSL下载 用PL2303 芯片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8-06-14):
MSP430f1132程序BSL下载 用PL2303 芯片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从其他地方找了个BSL的电路图,希望对你有用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430g2231的温度演示程序 官方下载的 单片机的用ccs4 或iar编译下载 GUI代码是用processing+java编写 用Processing编译即可 processing编译环境下载http://processing.org/
使用方法:打开processing
添加gui中的.pde文件
运行即可看到界面
按ctrl+e然后点export再点确定就生成了.exe文件
到源码文件夹下可找到。

网友B:
发错地方了 抱歉

网友C:
BSL是通过芯片内部ROM的里面的一小段代码来下载程序的。这段小程序是出厂片内就自带的,TI把与这段交互的命令都公开出来,因此,可以通过发送一系列命令来擦除,改写片内程序

网友D:
用PL2303 做BSL下载网上资料很多啊

网友E:
这得加PL2303的电路才能支持BSL下载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