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时钟线需要包地吗?

楼主(2018-06-14):
(无正文)

网友A:
IIC的不需要...但是线也不能太长吧,毕竟是板间总线,
至于多块需要包地就不清楚了

楼主:
旁边有一条PWM的线,会不会互相干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旁边有一条PWM的线,会不会互相干扰的?

上拉电阻改小点,可以增强抗干扰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改小点,可以增强抗干扰性能

什么样的信号线需要做包地处理?
什么样的2条线不能平行走?
是看频率和源内阻吗?
平行走多远会有风险?
这些有规范吗?

例如mipi数据线的DN 与 usb 的DN 在相邻层重叠了,会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信号线需要做包地处理?
什么样的2条线不能平行走?
是看频率和源内阻吗?

我一般只给模拟信号包地。
IIC从来没包过。

如果你担心,那就包吧。

网友D:
IIC 不用包地的,才多高的频率,SPI都不用包地,不过有些人还是会对SPI包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