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烧写器能烧 gd32f103吗?或者可以用ST-LINK V2烧写器吗?

楼主(2018-06-14):
如题:
公司现在一款产品使用STM8F103C8T6,现更改为GD32F103C8T6,不知道烧写器是否通用?
公司有ST-LINK V2烧写器,使用的软件是sttoolset_pack29(STM8)软件;
公司有J LINK V2烧写器,使用J FLASH软件烧写的。
烧写文件为HEX格式的。

以上有谁用过GD32103系列的单片机,烧写工具用哪一种?烧写软件是哪一种?
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用烧写器 但是不能用st的烧写软件

网友B:
jlink支持,stlink不支持应该。

网友C:
恩  楼上的正解

网友D:
这个需要用到烧写器烧写程序的

网友D:
现在用的最多的不是jlink的么?

网友E(2019-05-23):
Jlink V8/V9 均支持,STlink不建议用,用GD自己的Glink也行的!

网友F:
专业GD代理,提供各种支持,有兴趣加Q23103069

网友G:
我的是jlink v9 + keil5.27  可以正烧写GD32F305RE(据说是F105RE的升级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专业GD代理,提供各种支持,有兴趣加Q23103069

谢谢。
我遇到的这个难题,能帮我越过不?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21418&page=1#pid10306404
团队做的小产品,现在要响应自主可控使用国产芯片,正在尝试切换,但遇到这个槛,一直没调试成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谢谢。
我遇到的这个难题,能帮我越过不?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21418&pag ...

加Q23103069详聊

网友H:
STM8F103?  STM8S103吧 。  可以试试GD32F130C8T6 引脚够用,价格比103便宜1元。 我目前有个项目就在用130  虽然RAM比F103少一点,但是够用就好。

网友I(2019-12-13):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烧写器 但是不能用st的烧写软件

可以说下用什么烧录软件吗,谢谢

网友J(2024-07-22):
引用 网友E:
Jlink V8/V9 均支持,STlink不建议用,用GD自己的Glink也行的!

ARM v9下载器, Jlink版本也选择成v9版本了,但Jlink本身的驱动版本是啥才能支持?

网友K:
当然可以用了啊,这个是必须可以的

网友L:
我觉得没啥问题,都是arm内核就用呗

网友M:
这个烧录比串口烧录速度快多了

网友N:
必须支持,你可以看看jlink的烧录支持MCU列表的

网友O:
J-Link V9和ST-Link V2都是常用的ARM Cortex微控制器调试和编程工具。它们通常支持多种ARM Cortex系列的微控制器,包括STM32和GD32系列

网友P:
对于GD32F103系列微控制器,它是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与STM32F103系列在硬件上非常相似。因此,J-Link V9和ST-Link V2烧写器理论上都应该能够支持GD32F103系列的编程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