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用编程语言怎么设置

楼主(2018-06-14):
MSP430上拉电阻用编程语言怎么设置

楼主:
举个例子
void  Init_keypad_Port(void)
{
P1SEL&=~KEY_MOD;//设置键盘端口为I/O端口
P1DIR|=KEY_MOD;
P1REN|=KEY_MOD+BIT7;
P1OUT|=KEY_MOD;
P1OUT&=~BIT7;//设置模式选择端口为下拉电阻
P1REN&=~(KEY_MOD+BIT7);
P1DIR&=~(KEY_MOD+BIT7);//设置行端口为输入口
P1IFG=0;
P1IES&=~BIT7;//设置手动模式端口上升沿中断
P1IE|=BIT7;//手动模式选择端口中断使能
}
这是我编辑项目里的一段程序,里面有用到,你自己可以在看看书,很容易理解的

楼主:
PxREN是设置上拉或者下拉的使能寄存器,置一使能,使能后,通过PxOUT设置上拉还是下拉

网友A:
msp430只有在2系列以后才能使用上拉电阻的

网友B:
对,你只要把相关的  REN置位即可

网友C:
DIR 设置为输入,  PxOUT置位,即可实现上拉功能

网友D:
PxREN设置使能 PxOUT设置上拉还是下拉

楼主:
将响应引脚的REN置位

网友E:
那么,没有REN寄存器的430F149怎样让IO口  输入上拉呢?

网友F:
好久没有写过程序了,建议楼主参考一下开发板例程的。

网友G:
是用PxREN,PxOUT控制的

网友H:
就如楼上所示的,直接在相关的寄存器上设置的。

网友I:
PxREN就是控制上下拉电阻的寄存器

网友J:
具体的还要看mcu的寄存器呢

网友K:
PxREN控制上下拉电阻的寄存器

网友L:
这个只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呢

网友M:
这个在MCU上是有专门的寄存器的需要设计的

网友M:
不用的话就直接不设置的,保持默认值就OK的

网友N:
这应该还有其他程序的哈

网友O:
这个没啥难度的哈,,设置好相关寄存器即可的

网友P:
这个难度没多大的哈,只要搞清楚了相关的寄存器的就好

网友Q:
这个涉及到IO的相关寄存器的设计的

网友R:
我就记得这个寄存器PxREN跟上下拉电阻的设置相关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
void  Init_keypad_Port(void)
{

这个设计就是非常好的,不错,支持下的

网友T:
PxREN,PxOUT联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