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整机功耗

楼主(2018-06-14):
用66N12遇到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我们方案用1.5V锂电,驱动1.5V液晶及按键,程序设定进入HALT模式,0.5S定时唤醒。运行过程中发现整机功耗很大,达到320uA。

楼主:
仿真功耗正常,几个uA

网友A:
程序和PCB优化下试试

网友B:
这得调啊 ,  延长唤醒时间 观察功耗变化 如果无明显变化说明 配置有问题
如果功耗降低了 建议检查唤醒的服务程序中的延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