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lash 烧录GD芯片程序

楼主(2018-06-14):
我使用了GD32F307芯片,在keil上已经导入了对应的GD库,可以正常开发GD芯片。
那么我现在如果想使用j-flash, 在选择芯片型号的时候,也是找不到GD芯片? 那么j-flash也需要导入类似的GD库才能烧写吗?

网友A:
检查供电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供电正常吗

1L 是问JFLASH里没有GD的选型菜单,好像是没有的。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找gd的技术支持

网友C:
选择STM32F107型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st的当然不成问题

网友E:
芯片的设计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些的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比较关系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