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怎么测DSP指令周期的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6-14):
详细说说啊

楼主:
sysclock=6.67ns,怎么通过IO口测出来nop执行时间是60多ns呢?

楼主:
MOVL        XAR0,#GPBSET+1        ;TEST
MOV        *XAR0,#01E0H
NOP
MOVL        XAR0,#GPBCLEAR+1        ;TEST
MOV        *XAR0,#01E0H

网友B:
可以利用DSP的定时器来实现!在你要测定开始的地方设定定时器并启动,

网友C:
楼上有道理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D:
这个跟时钟的设置有关系的

网友E:
我下去就这个问题的茶茶资料研究下的

网友F:
定时器的设计的还是要多注意的

网友G:
这个是可以进行测出周期的

网友H:
这个知道汇编指令的就好办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