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相位或相移疑问

楼主(2018-06-14):
我在看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的视频讲解。对环路增益Aol*B 或者开环增益Aol 的相位或相移有点不疑问。
1、开环增益Aol的相位:当频率增加时,相位有的是从0到 -180 度方向画法,有的是从 180 度到0度的方向画法。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起点, 就是低频下的相位 180°, 就是反相放大器, 0°就是同相放大器.
不过我也想再去看看, 确认一下. 以前没有留意过这个问题
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的视频

楼主:
是因为tan周期函数,相位取值选取的区间不一样吗?

网友B:
这些关于放大器的介绍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楼主:
嗯,对我来说是需要反复多看几次。有的器件文档是写的相位和相移。

楼主:
"让人感兴趣的一些细节:首先,作为净滞后的相位响应是负相加的。 由于在低频段放大器的倒相,第一个双极点电路开始相位是–180°(=180°以360°为模),在高频段增加到–360°(=0°以360°为模)。第 二级电路增加另外一次倒相,开始相位是–540°(=180°以360°为模),......。"
http://www.analog.com/cn/analog-dialogue/articles/phase-response-in-active-filters-2.html
最近网上搜索,看到这个ADI的模拟对话里有一段说明。原来是加了周期360度的缘故。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1楼第2张图中同相放大电路phase曲线:phase(Aol)应该是相位裕量,运放一个极点,实际相位是0到-90度(对应裕量就是180到90度);phase(1/B)应该是相位0到90度;phase(Aol*B)是Aol和1/B相位相减,相位对应0到-180度,而裕量就是180到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