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起来却变成1.7V左右

楼主(2018-06-14):
自学TMS320,用TI的TMS320F2809的片子,当插上电源时,部分IO口与地之间电压是3.3V,写了个程序全部输出低电平,跑起来却变成1.7V左右电压

网友A:
芯片烧了?

网友B:
跟IO输出品质有关

楼主:
现在问题变成电压初始都是高电平3.3V了,但2809的IO25电压一直是1.7V,而全置低电平的程序跑起来后,就变成一部分IO低电平,一部分IO高电平3.3V

楼主:
而且IO25脚的电压还是1.7V。

网友C:
你这问题太奇怪,不懂了。。。

网友B:
按照楼上说的是不是就是很正常的了啊

网友D:
这个看下输入功率的多大先

网友E:
1.7V   感觉有点像是被配置为输入管脚了

网友F:
有外设电路吗?

网友G:
你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电路电压呢

网友H:
把你的硬件电路上传看看。

网友I:
连接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J:
无法输出低电平?

网友K:
芯片是否损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跟IO输出品质有关

应该是芯片故障了。

网友M:
你设置输出了吗啊?

网友N:
芯片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O: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变成电压初始都是高电平3.3V了,但2809的IO25电压一直是1.7V,而全置低电平的程序跑起来后,就变成 ...

可能没有初始化完成。

网友F:
这个电平不正常的。

网友G:
这个低电平电压都是0.3V左右。

网友H:
是不是硬件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I:
可能上拉电阻有问题,太大了。

网友J:
你配置的电路是否正确呢

网友K:
如果芯片没有问题,查看一下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跟IO输出品质有关

测试其他的IO是否正常呢

网友M:
IO配置输出之后,才能设置低电平。

网友N:
检查一下DSP的硬件电路。

网友O: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变成电压初始都是高电平3.3V了,但2809的IO25电压一直是1.7V,而全置低电平的程序跑起来后,就变成 ...

建议楼主重新配置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P:
总体上检查下线路板的,看是不是有GND的设计没有涉及到的

网友Q:
这个建议先检查下整个的设计线路的

网友R:
没有换个芯片,或者换个板子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