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调速的问题,严重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8-06-14):
电机是24V 150W nmos选用的是irf3205 电压是55V 内阻0.008欧姆,电流90A 。

pwm频率 22khz

。我第一次做板使用了,继电器配合irf3205实现正反转,nmos轻微发热,不用散热片。可以正常工作。

第二次做板,电路只要求正转,但是nmos、严重发热,5秒后温度达到90度以上,甚至热到直接从pcb脱落。

两次的电路图如下,万用表测量了nmos的G波形,很完整。无杂波。

xch
续流二极管D1得选择至少5A的,且加散热
xch
另外,PWM效率假设是95%算你是神仙。 50%输出功率时,损耗=75W*5% =3.75W. 不装散热片死定。 前面电路你只是测试正反转没有开关损耗。MOFET损耗只有0.008ohm*6.25A^2= 0.3125W,故而没感觉发烫。
xch
你这R5阻值选100欧姆离谱了。24V,150W, 工作电流是6.25A.NMOS耐压55V. R5 < (55V-24V)/6.25A=4.96OHM.

网友A:
焊锡融化有200多度了吧。。。。

网友A:
如果把继电器视为短路两次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A:
如果方便你可以把两个板的G、D波形都帖出来

网友B:
上面那个可以正反转的MOS管居然不烫,奇怪。

下面那个单向的,确定D1不会坏?可能负载很轻。
如果低速大负载,D1应该是扛不住的。

网友C:
你好,图中的D2是用于快速放电吗?

另外,图中的R5  C5是消除一些高频脉冲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可以正反转的MOS管居然不烫,奇怪。

下面那个单向的,确定D1不会坏?可能负载很轻。

他是直流电机。。。。。。。。吧?
D1其实是多余的,大概不会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可以正反转的MOS管居然不烫,奇怪。

下面那个单向的,确定D1不会坏?可能负载很轻。

实际测试时,d1确实坏过。我现在d1已经不焊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时,d1确实坏过。我现在d1已经不焊接了

D1拆了?
55V的MOS管会不坏?
把D1换成5A的肖特基二极管,并且需要用PCB做好散热。

这点功率MOS是不用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拆了?
55V的MOS管会不坏?
把D1换成5A的肖特基二极管,并且需要用PCB做好散热。

D1的作用 应该就是不坏,也和nmos发热没有多大关系吧?

我的那个正反转的电路 电机两端没有并联任何东西,但是NMOS几乎不发热,当然那个电路我普铜面积大,
但是我的新电路普铜面积也不算小,就是因为上一个电路发热很小,我的新pcb才没有使用散热片。

最近刚做的实验,使用了to220封装的nmos 并且使用了一个散热盘,。nmos还是热的不得了。是不正常的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的作用 应该就是不坏,也和nmos发热没有多大关系吧?

我的那个正反转的电路 电机两端没有并联任何东西 ...

电路中的每一个器件,
在工作中会发多少热,是可以计算的;
有多少温升,也是可以估算的。

之所以会有不相符的,一般是计算或估算时缺少(或忽略)了重要的条件。

无论如何,直流有刷电机总归是一个感性元件(感性随负载、转速而变),
以PWM驱动之,那么就肯定存在续流问题。
D1要承受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如果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在2A以下,M7基本可用。
如果没有D1,那么电机线圈如何续流?
没有续流就需要你电路中的RC来吸收,
假设电机电流1A,采用100欧姆、0.1uF电容的RC吸收,那么在RC两端的反向电压峰值可以达到多少?
至少100V吧!
55V的MOS如何可靠工作?
再如果R=0,C=4.7uF(上面的那个正反转电路),就会导致MOS管导通时的峰值电流极大。

驱动150W/24V的电机,MOS如果需要额外散热,就说明设计有问题了。
楼主电路中也未见电流采样或说明有其他保护,如果电机长时间堵转,D1和电机都会很危险的。

网友D:
真是的,D1必须要,D1发热比NMOS可能都大,要选择肖特基,加散热片。大功率还得用MOS管导通来降低功耗呢。
D1去掉,NMOS当然会发热了,击穿限压漏电会发热,甚至直接击穿损坏。

楼主:
谢谢11.12楼热心的回答。我回去再加大续流二极管。还有就是正反转电路中的nmos基本不发热。我打算把那个0.47uf电容移到这个电路上。

网友E:
1.  继电器版本,控制逻辑是什么,先使mos管导通,然后使继电器导通???如果反过来控制有可能会发热。。。
2.  单MOS管方案发热,很有可能是波形的上升沿下降沿不够陡峭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继电器版本,控制逻辑是什么,先使mos管导通,然后使继电器导通???如果反过来控制有可能会发热。。 ...

继电器版本不发热,
单向的发热,我看了波形,很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