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的时候老是不通过,软件换了好几个了,还是有错误

楼主(2018-06-14):
程序是《8051单片机彻底研究-基础篇》上的,不过编译的时候老是不通过,软件换了好几个了,还是有错误,我是菜鸟,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ORG 0000H
              MOV  R0,#00H
$         DJNZ R0,$
START MOV SP,#50H
LOOP   MOV P3,#00H
              CALL DELAY
              MOV P3,#FFH
              CALL DELAY
              SJMP LOOP
;
DELAY MOV R0,#00H
          $1 MOV R1,#00H
          $2 DJNZ R1,$2
              DJNZ R0,$1
RET

网友A:
把你编译器报错的部分粘上来看看呢。

网友B:
MOV  R0,#00H
$         DJNZ R0,$

这是哪国神圣写的程序哟??

网友C:
是不是编译器没有设置好吗?

楼主:
不好意思又看了看书上 这行($    DJNZ R0,$)前面没有$
这本书据说是一个台湾人写的,好多人推荐,我就买了,不过书上的程序编译的时候总是出错,书上自带了一个dos版本的编译器,不过不能用,郁闷!

网友D:
DELAY:
          MOV R0,#00H
DELAY_LOOP_1:
          MOV R1,#00H
DELAY_LOOP_2:
          DJNZ R1,DELAY_LOOP_2
          DJNZ R0,DELAY_LOOP_1
       RETURN

标号没有定义,初学单片机,不要学人家偷懒。

此人水平有问题,DJNZ R0,$这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ELAY:
          MOV R0,#00H
DELAY_LOOP_1:

DJNZ R0,$这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
延时,有没意义不好说

网友E:
标号加个冒号
Keil C51编译的话加个头文件或者设置里设一下符号定义。

楼主:
谢谢不过还有一处错误,图上的第七行怎么也是没有定义呢

网友F:
你把所有的标号问题都改了?放上来瞧瞧呢。

网友G:
将MOV P3,#FFH改为MOV P3,#0FFH即可

网友H:
你想要程序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从你的程序看好象是想把接在P3口8个LED闪烁起来!可从你的程序看,除非你用的汇编环境不是常用的KEIL,要不这样的语句、语法和书写格式怎能编译通过呢!唉!!!!!!!!!

楼主:
ORG 0000H
              MOV  R0,#00H
              DJNZ R0,$
START:     MOV SP,#50H
LOOP:      MOV P3,#00H
                   LCALL DELAY
                   MOV P3,#0FFH
                   LCALL DELAY
                   SJMP LOOP
;
DELAY:     MOV R0,#00H
D1:        MOV R1,#00H
D2:           DJNZ R1,D2
                   DJNZ R0,D1
                   RET
           END
这是修改后的程序,用keil,伟福都通过了,发现keil对汇编语言书写格式要求挺严格的,我初学,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I:
KEIL应该算“好说话”的了,写汇编,啥东东都严格

网友A:
这可不是C,是1:1的机器码生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