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cr2032做供电电源

楼主(2018-06-14):
用纽扣电池CR2032做供电电源(3V~2V),电路系统用电电压是3.3V。电路耗电电流约10mA(最高),请问这样做,纽扣电池能否支撑电路功耗?(该电路系统希望工作一天)

用DCDC做个升压,将CR2032升压到3.3V,是否行得通?

若行得通,请推荐个升压芯片!

非常感谢!

网友A:
最好是将电路设计成可以覆盖 2.0~3.0V,并降低平均电流。 现在有很多芯片支持到2V甚至更低

2032极限容量约 200mAh, 如果想升压到 3.3V 10mA,就算效率90%, 也难以保证工作24小时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一般的芯片,效率无法做高

网友B:
行不通的
1 要么换系统方案
2 要么换电池

网友B:
2032升压 就不用想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都意见,如果把系统的功耗降低到5mA呢,是否可行?

网友A:
2032 在40%占空比脉冲放电, 也只能承受十几个毫安电流, 这样的电流下, 其会很快降低到2.0V, 丢失大部分能量. 持续放电电流, 质量普通的只有3~5mA, 无法持续带升压芯片出你要的 3.3V 5mA, 其持续放电电压平台约为2.5~2.8V, 跌破2.5V后只剩下5%~10%容量

网友C:
果断换电池吧

楼主:
好吧,谢谢大家都建议.其实,原来的产品是用锂电池的,我现在想的是锂电池充电麻烦,想用纽扣电池代替,没电了就换电池.

做梦!…

网友B:
用单节7号磷酸铁锂电池  没电了换下来充电

楼主:
这倒不失为一个方法.用7号电池

网友D:
能不能考虑用LIR2032可充电的3.6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大家都建议.其实,原来的产品是用锂电池的,我现在想的是锂电池充电麻烦,想用纽扣电池代替,没电了就 ...

网友F:
体积小的话,用低功耗芯片方案,一般都是1.8V~3.3V工作范围

网友G(2020-04-06):
纽扣电池放电平台在2.5-2.9V之间,连续工作电流太大,就相当于最大电流放电,电容量放不完,电压掉的还快

网友G(2020-05-19):
引用 楼主:
这倒不失为一个方法.用7号电池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CR2032电池的空载电压是介于3.15V-3.3V之间,负载电压会稍微降一点点。而楼主的设备启动电压是3.3V,纽扣电池起始电压驱动不了电路,至于10mA,和5mA的脉冲电流,只要不是连续放,带动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