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2018-06-14):
1.经典型:优点是可以在电阻R5上并联滤波电容.电阻匹配关系为R1=R2,R4=R5=2R3;可以通过更改R5来调节增益

楼主:
2.四个二极管型: 优点是匹配电阻少,只要求R1=R2

楼主:
3.高输入组抗型:优点是输入高阻抗,匹配电阻要求R1=R2,R4=2R3

楼主:
4.等值电阻型:匹配电阻全部相等,还可以通过改变电阻R1来改变增益.缺点是在输入信号的负半周,A1的负反馈由两路构成,其中一路是R5,另一路是由运放A2复合构成,也有复合运放的缺点.

楼主:
5.单运放T型:要求R1=2R2=2R3,增益为1/2,缺点是:当输入信号正半周时,输出阻抗比较高,可以在输出增加增益为2的同相放大器隔离.另外一个缺点是正半周和负半周的输入阻抗不相等,要求输入信号的内阻忽略不计

楼主:
6.单相运放三角形型:要求R1=2R2=2R3,增益为1/2,缺点是:当输入信号正半周时,输出阻抗比较高,可以在输出增加增益为2的同相放大器隔离.另外一个缺点是正半周和负半周的输入阻抗不相等,要求输入信号的内阻忽略不计。

楼主:
7.增益大于1的复合放大器型:正半周,D2通,增益=1+(R2+R3)/R1;负半周增益=-R3/R2;要求正负半周增益的绝对值相等,例如增益取2,可以选R1=30K,R2=10K,R3=20K

楼主:
8.增益等于1的复合放大器型: 电阻匹配关系为R1=R2

楼主:
9.复合不对称型:要求R1=R2,R4可以用来调节增益,增益等于1+R4/R2;如果R4=0,增益等于1;缺点是正负半波的输入阻抗不相等,要求输入信号的内阻要小,否则输出波形不对称.

楼主:
10.单电源无二极管型: 利用单电源运放的跟随器的特性设计的,单电源的跟随器,当输入信号大于0时,输出为跟随器;当输入信号小于0的时候,输出为0.使用时要小心单电源运放在信号很小时的非线性.而且,单电源跟随器在负信号输入时也有非线性.

网友A:
这10种运放的设计电路我手下学习的了

网友A:
各个设计电路的优缺点的讲解的还是蛮详细的,赞一个

网友B:
这十种运算放大电路的设计我收藏的

网友C(2018-07-26):
如果输入是交流正负半周的信号(如正负0.8v),那运放供电是不是必须用正负双电源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10种运放的设计电路我手下学习的了

哈哈,你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设计电路的优缺点的讲解的还是蛮详细的,赞一个

可以仿真下看看效果

网友D:
有更详细的讲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更详细的讲解吗

也是在别处看的转载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