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MSP430F6779系列的bank3中存储用户数据的方法

楼主(2018-06-14):
由于info  flash (512字节)中存用户数据不够, 现在想用程序能将单字节数据组数据存储在bank3(0x06C000)中去,不到1K字节数据量。
能确保代码空间肯定到不了bank3去。  用的是IAR 环境, C语音。从资料上查需要先按bank擦除, 可一擦就是128K.耗时也太长。

麻烦哪位能提供一下方法,有源码最好。谢谢。

网友A:
没有办法。因为flash的特性,只能按bank擦除。
推荐使用msp430frxx系列的mcu,像ram一下样使用fram,会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因为flash的特性,只能按bank擦除。
推荐使用msp430frxx系列的mcu,像ram一下样使用fram,会方便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这个要看flash的擦除方式的呢

网友C:
这是flash 的数据存储的问题的哈

网友D:
这个要看flash的擦除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