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学算术’——实数公理,所引出的....”之前导——构造自然数

楼主(2018-06-14):
在具体给出“由‘小学算术’——实数公理,所引出的....”之前,先由实数系公理构造出自然数。这些内容,可以认为是其一部分,而在此仅是先呈现出来。

楼主:
由实数系公理,其实已经知道了其中存在两个确定的元素,一个是零元(“0”),而另一个是单位元(“1”)。这里,规定0<1

显然,1+1是实数集中的一个元素,规定用“2”来表示。那么就有下式

同理,1+2是实数集中的一个元素,规定用“3”来表示。那么就有下式

以此类推,若n是实数集中的一个元素,那么就有

其中“n+1”是相关的一个表示符号。譬如,100是实数集中的一个元素,那么

而“100+1”用“101”表示,那么就有

这样,就构造出了含“0”的自然数0,1,2,3,...。

由0<1可知

    1<2

类推可以得到

    “n”<“n+1”

其中“n”和“n+1”表示相邻的两个自然数。譬如

    100 < 101

那么就有关系0<1<2<3<...。

楼主:
下面给出一个级数表示

    1 = 1

    1 + 1 = 2

    1 + 1 + 1 = 2 + 1 = 3

类推n个1相加为

楼主:
至此,不仅构造出了自然数,还得到了上面这些等式。这些,将在“由‘小学算术’——实数公理,所引出的....”中用到。

网友A:
楼主在这里贴这种帖子是要教我们如何认识小学数学和自然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