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使用BSP中的IAP_Read_UID例程读取UID和ICP工具显示的UID 不同

楼主:
ui, BSP, AD, ic, iap

各位大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1、使用N76E003_BSP_Keil_C51_V1.0.4中的IAP_Read_UID程序读取芯片的UID 和 使用ICP工具读取flash中显示的UID 不同,为什么会这样???

程序如下:
UINT8 UID_BYTE(UINT8 Addr)//在main中Addr填入0x00~0x0B
{
    UINT8 DATATEMP;
    set_IAPEN;
    IAPAL = Addr;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DATATEMP = IAPFD;
    clr_IAPEN;
    return DATATEMP;
}
2、截图楼下

网友A(2018-06-14):
看看1.0.5版本的啥情况,我印象中上个月好像有人问过这个,后来找到了原因。

网友B:
你仿真的,跟实际的读取肯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