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LED转向流水灯

楼主(2018-06-14):
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汽车转向那种LED流水灯,各位大师有电路图跟相当资料吗? 想自己DIY一个装在车上玩玩!

网友A:
见过 >>> 的,用万能板就能做两个出来装车上了。

网友B:
最经典的51单片机经典流水灯汇编程序
流水灯
2051流水灯 sch

网友C(点评):
资料挺丰富的

网友D:
T叔一向很给力

网友E:
T叔资料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 >>> 的,用万能板就能做两个出来装车上了。

有效果吗? 发来看看

楼主:
我在网个看到一个视频,介绍说一组LED8个灯, 为什么只用一个IO控 制口  它就可以流水呢? 不理解

网友F:
T叔资料真多,流水灯就这么多,之前做过光立方,应该比这个更有难度,或者做个广州塔玩也行啊。

网友G:
流水灯装到车上,想着把原车的转向灯珠改了,但它的灯珠是70ma的,要用恒流,恒流又一般用在串联上。一时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H:
哈哈 我也一直想把车灯改了 也想把仪表盘改个液晶显示的 再加装个自动大灯  自动升窗器  都想过 但是吧没那么多时间最主要的汽车太难拆  都作罢了

楼主:
请问我现在用的IO端口 有P3.0到P3.7   P0.1 到P0.3   现在这样的如何写流水灯,  我看资料都是用P3,然后下面循环的  我这也循环不了啊!   不在同一个下啊

网友I:
要资料,找T叔!!!

网友J(2018-11-12):
3楼好资料,下来多实际运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