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C6811与电池模拟器

楼主(2018-06-14):
最近在使用电池模拟器测试一款电池管理模块,该模块基于LTC6811设计,每个模块管理12节电池,一共有6个模块,可管理72节电池
LTC6811采用菊花链方式通信,电池检测端使用电池模拟器模拟。

电池模拟器仅需设置电压与电流,根据负载情况自动切换CV模式或者CC模式。
电池模拟器所有通道输出均正常,在被测板一侧引脚上测量的时候也能够检测到正确的电压值。
电池模拟器带Sense端,根据Sense段监测到的电压适时调整输出电压,使之保持稳定。

目前测试发现如下现象:
1.当第一个模块,也就是前面12个通道使用电池模拟器的时候,后面的模块都不能启动,当把第一个模块换成电池,剩下的是用电池模拟器的时候,所有的模块都能正常工作,此时,最大的电流为11mA,所有通道的平均电流在2mA左右;
2.产生上述现象的时候,也就是只有第一个模块或者前面12个通道能工作的时候,这时候能工作的12个通道每个通道电流在30mA左右。

问题:1.电池模拟器与电池之间的什么参数造成了测量结果的偏差?
2.接电池模拟器的时候,所有输出都正常,但是为什么后面的模块不能启动?如果是SPI通信受到干扰,那可能是哪些方面引起的呢?
3.或者说是不是因为LTC6811的某些功能引起了上述现象呢?

希望知道的能够指导一下,谢谢大家了。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资源,T叔

网友A:
问题在于你的电池模拟器

网友A:
6811 每通道电流根本不是那么大 的 这点很异常

网友A:
菊链模式 ,也就是说6个板子接的同一个源上?6811 电池取电的 ,
估计会影响菊链通讯电平

网友A:
我测试BMS 都是用18650电池组 做的 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BMS 都是用18650电池组 做的 源。

一般这么多电池一个是不好运输,还有一个是充放电需要很长时间也不好控制,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电池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菊链模式 ,也就是说6个板子接的同一个源上?6811 电池取电的 ,
估计会影响菊链通讯电平 ...

您的意思是测一下通信引脚的点平,看是否与实际值一致,对么

网友B(2019-07-31):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你的电池模拟器

您好,客户使用LTC6811这颗芯片的时候采集12路电压和温度的时候,只能采集到几路,有的能采集出来有的不能出来,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