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知识总结

楼主(2018-06-14):
轮询系统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软件结构,主程序是一段无限循环的代
码,在循环中顺序查询各个条件,如果满足就执行相应的操
作。这种方案的好处是实现简单,逻辑清晰,便于开发人员掌
握。但是每个事件的查询和处理时间是不能确定的。假如前面
的操作时间较长,那么后面的操作必然会被延迟。

楼主:
前后台系统
相对轮询系统,前后台系统对外部事件的处理做了优化。前后台系统是由中断驱动的。
主程序依然是一段无限循环的代码,称为后台程序,而事件的响应则由中断来完成,称为前
台程序。在后台程序执行时,如果有外部事件发生,则前台的中断程序会打断后台程序。在
完成必要的事件响应之后,前台中断程序退出并通知后台程序来继续操作。由后台程序完成
事件的后继处理,比如数据的分析等操作。从代码功能上讲,事件的响应和处理分为了两个
部分。因为中断自身有优先级和嵌套的功能,所以优先级高的事件能够得到及时响应。但后
台程序仍然需要按顺序处理各个事件的后继事务。

楼主:
前后台系统演示:

楼主:
如上图所示,在中断源之间有优先级的
概念。ISR 会首先响应事件,简单的事件可以
在 ISR 中直接处理,复杂的情况下则记录下必
要数据和状态标记,等所有中断处理结束后,
将由后台主函数按顺序处理各个事件。也就是
说,事件的响应是支持优先级的,但事件的最
终处理却是顺序的。使用中断来代替轮询方案
中事件的查询操作,所以相对轮询方案,前后
台系统对事件的响应能力有较大改善。

楼主:
多任务系统
和前后台系统相比,多任务系统在响应事件的时候,同样是由多个中断处理程序完成
的。但是对于事件的后继操作则是由多个任务来处理的。也就是说每个任务处理它所负责的
事件。在基于优先级的多任务系统中,因为任务间优先级的关系,优先级高的任务可得到优
先处理。这样优先级高的事件就能及时得到处理;在基于分时机制的多任务系统中,任务间
则按比例轮流占用处理器。

楼主:
上图中,中断用来响应事件,事件的
后续操作则由任务来完成。中断和任务都有优
先级。假如其中中断 2 和任务 2 处理的事件是
紧急的或者重要的,那么当中断 2 发生时,即
使其他任务或者中断正在处理,也会被抢占,
最终任务 2 会优先得到运行机会。

楼主:
因为多任务操作系统允许将具体的应用系
统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任务来管理,所以
多任务操作系统的使用可以简化应用程序的设
计,系统也变得简洁且便于维护和扩展。对
实时性要求严格的事件都能得到及时可靠的处理。不过多任务操作系统自身将占用部分处理
器、存储器等硬件资源,这是引入多任务机制的必要代价。

楼主:
三种系统的比较

楼主:
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的设计和实现。它的主要功能包括:任务管理、任务调度、
任务同步、互斥和通信、设备管理、中断管理、时间管理等。而像图形用户接口、文件系
统、TCP/IP 协议、嵌入式数据库引擎等,则可以归
为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层之外的功能模块。

楼主:
多任务模型下 RTOS 组成如图

楼主:
关于嵌入式操作系统,有很多常见的技术概念,
熟悉这些概念是我们学习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基础。
本书后续章节着重分析、设计和实现一个“嵌入式
实时操作系统内核”,有时会使用“内核”这个简称。
在内容的编排上,会把各种功能模块的概念放在各
章起始,首先介绍其原理,然后分析设计和实现。

楼主:
时钟节拍
时钟节拍是多任务系统的基础,它指明了把处理器时间以多大的频率分割成固定长度的
时间片段。作为多任务系统运行的时间尺度,时钟节拍是通过特定的硬件定时器产生的。硬
件定时器会产生周期的中断,在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中,内核代码得以运行,从而进行任务
调度和定时器时间处理等内核工作。

楼主:
处理器的时钟节拍如图:

楼主:
多任务机制:
在单处理器的计算机系统中,在某一具体时刻处理器只能运行一个任务,但是可以通过
将处理器运行时间分成小的时间段,多个任务按照一定的原则分享这些时间段的方法,轮流
加载执行各个任务,从而从宏观上看,有多个任务在处理器上同时执行,这就是单处理器系
统上的多任务机制的原理

楼主:
多任务机制如图所示:

楼主:
任务上下文
任务可以看作是用户程序在处理器等硬件上的运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任务在处理器
上运行的某一时刻,有它自己的状态,即处理器所有的寄存器的数据,这个叫作任务的上下
文,可以理解为是处理器的“寄存器数据快照”。通过这些数据,操作系统可以随时打断任
务的运行或者加载新的任务,从而实现不同任务的切换运行。

楼主:
任务切换:
任务切换又叫作任务上下文切换。当操作系统需要运行其他的任务时,操作系统首先会
保存和当前任务相关的寄存器的内容到当前任务的栈中,然后从将要被加载的任务的栈中取
出之前保存的全部寄存器的内容并加载到相关的寄存器中,从而继续运行被加载的任务,这
个过程叫作任务切换。

楼主:
任务的时间片和优先级
时间片指的是任务一次投入运行,在不被抢占或者中断的情况下,能够连续执行的最长
时间(以时钟节拍计数)。时间片的长度由具体操作系统规定,有些操作系统中不同任务可以
有不同的时间片长度,或者是在运行过程中可以动态改变时间片长度。

楼主:
任务调度和调度方式
任务调度是操作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任务需要调度的时候,操作系统会根据具体的
调度算法和策略选择合适的任务,替换当前任务占有的处理器等硬件资源。

网友A:
初学者学习一下

网友B:
不错的,适合初学者,操作系统要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适合初学者,操作系统要好好学习一下。

感谢支持,继续分享。

楼主:
感谢支持,会继续努力的。

楼主:
时间片调度算法
时间片调度算法指的是操作系统先让某个任务运行一个时间片(多个时钟节拍),然后再
切换给另一个任务。这种算法保证每个任务都能够轮流占有处理器。因为不是在每个时钟节
拍都做任务调度,对处理器资源的消耗又做到了最少。时间片调度算法缺点是在任务占有处
理器的时间段内,即使是有更紧急的任务就绪,也不能立刻执行它。

楼主:
优先级调度算法
优先级调度算法指的是操作系统总是让具有最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优先运行。即当有任
务的优先级高于当前任务优先级并且就绪后,就一定会发生任务调度,这种操作系统最大限
度地提升了系统的实时性。

楼主:
基于优先级的时间片调度算法
基于优先级的时间片调度算法吸收了以上两种算法的优点,同时又解决了它们的不足。
这种算法为每个任务都安排了优先级和时间片。在不同优先级的任务间采用优先级调度算
法,在相同优先级的任务间使用时间片调度算法。任务调度策略首先考虑任务的优先级,优
先级高的任务必定会抢占低优先级的任务。相同优先级的任务则按照时间片长度比例共享处
理器时间。这样既保证了能够尽快响应紧急任务,又保证相同优先级的任务都有机会轮流占
有处理器。

楼主:
任务状态

❏ 就绪状态:任务已经获得除处理器之外的一切需要的资源,等待任务调度。
❏ 运行状态:任务正在运行中,获得了所有需要的资源。
❏ 等待状态:任务缺少某些必需的运行条件或资源而不能参与任务调度。

楼主:
共享资源的竞争:
任务或者 ISR 访问共享资源时是互相竞争的,只能被一个任务或者ISR 访问,并且操作时不能被打断。强调的是“互斥”的概念。

楼主:
运行同步:
任务间或者任务和 ISR 间互相协作,按照规定的路线执行,也就是对它们的执行步骤和顺序有要求。强调的是“同步”的概念。同步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

楼主:
数据通信:
任务间或者任务和 ISR 间的数据传输,常见的模式是一方提供数据,另一方处理数据,共同完成某些功能。强调的是“通信”的概念。

楼主:
任务间的数据传输,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
● 在直接数据传输方式下,一个任务可以把数据直接发给指定的任务,发送过程很
明确地说明了哪个任务把数据传给了哪个任务。
● 间接方式指的是数据交互的双方,约定一个数据缓冲区,发送数据的任务首先会
把数据发往该缓冲区,然后通知接收数据的任务则从该缓冲区取得数据。从操作
系统角度来考虑,操作系统不关心这些数据的含意,只当普通的数据来处理。

楼主:
任务互斥和优先级反转
在系统中,有些资源必须是独占使用的,多个任务对这样的资源的并发访问将导致错误
的发生。一般来说,对需要独占使用的资源必须使用互斥方法将对其的并发访问串行化。
在优先级多任务系统中引入互斥方案,会导致任务优先级反转的问题:假如某时低优先
级的任务占有资源,然后又有高优先级的任务申请资源,但因为不能满足而被挂起了,即低
优先级任务阻塞了高优先级任务的运行。假如这时又有一个中优先级任务,那么它会把低优
先级任务抢占。最终高优先级任务会间接地被中优先级任务抢占了。这种现象叫作优先级反
转。

楼主:
优先级天花板和优先级继承
优先级反转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共享资源的访问规则,即共享资源只能被一个任务占
用,被占用后其他任务不能强制使用这个资源。在优先级反转问题上,高优先级任务被低优
先级任务阻塞是必定的,但被中优先级任务阻塞则是很无奈的。

楼主:
优先级继承策略(Priority inheritance):当一个任务占有了资源并且随后阻塞了其他申
请该资源的任务时,该任务将临时改变它的优先级为所有申请该资源的任务中的最高
优先级,并以这个临时优先级在临界区执行。当任务释放资源后,则恢复它原有的优
先级。从行为上看,占有资源的任务的优先级将是“水涨船高”式的多次改变,因为
它的优先级最高,所以它不会被曾经比它优先级高的那些任务抢占。操作系统从优先
级角度安排它尽快执行,尽快释放资源,但是这样做操作系统却牺牲了中等优先级任
务的调度机会。

楼主:
优先级天花板策略(Priority ceilings):将申请(占有)资源的任务的优先级提升到
可能访问该资源的所有任务的最高优先级(这个最高优先级称为该资源的优先级天
花板)。

楼主:
中断机制
中断机制是处理器的重要基础设施,用来应对各种事件的响应和处理。当外设或者处理
器自身有事件发生时,处理器会暂停执行当前的代码,并转向处理这些中断事务。在处理器
与外设间的交互大多采用中断来完成,中断系统能极大提高系统的效率。

楼主:
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是指由系统外设发出的中断请求,如串口数据的接收、键盘的敲击、打印机中
断、定时器时间到达等。外部中断大多是可以屏蔽的,程序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通过中断控
制器来屏蔽这些中断请求。

楼主:
内部中断
内部中断指因处理器自身的原因引起的异常事件,如非法指令、总线错误(取指)或者
运算出错 ( 除 0) 等。内部中断基本是不可屏蔽的中断。

楼主:
软件中断
软件中断是一种特殊的中断,它是程序通过软件指令触发的,从而主动引起程序流程的
变化。比如在用户级运行的程序在某时刻需要访问处理器中受到保护的寄存器,则可以通过
软件中断进入系统级,实现权限的提升。

楼主:
中断优先级
当几个中断同时产生时,首先响应哪个中断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当前绝大多数的处理
器都支持中断优先级的概念,也就是说,为不同的中断源配置不同的优先级,优先级是固定
的或者可以通过软件配置。当多个中断同时产生(或者说需要处理)时,首先响应优先级高
的中断,这样就能优先处理高优先级的事件。不同的处理器可能有不同的中断优先级策略。

楼主:
中断嵌套
与中断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断嵌套。当处理器正在处理某个中断时,如果有其
他中断发生,那么就得仔细考虑如何处理新的中断。对于简单的处理器来说,可能本身并不
支持中断嵌套,在中断响应阶段就把中断给关闭了。而当前大多数的处理器是支持中断嵌套
的,方案基本是结合中断优先级的嵌套方式。

楼主:
Trochili RTOS 介绍
Trochili RTOS 是一个全新的适用于嵌入式领域的实时操作系统,主要用 C 语言开发,支
持多任务、多优先级、抢占式调度。英文名称 TROCHILI 取善鸣的小鸟之意,意味着体积小
巧、动作灵敏。

楼主:
主要特点如下:
1.支持抢占式调度多任务模型。
2.最多支持 32 个任务优先级,多个任务可以拥有同优先级。
3.不同优先级任务采用优先级调度,相同优先级任务间采用时间片调度。
4.支持用户回调定时器和任务定时器。操作系统内置用户定时器守护线程。
5.支持常见 IPC 机制,如 semaphore、mailbox、message、mutex、flag。
6.充分总结各种机制的共性和特性,基于通用 IPC 控制结构和操作流程,做了完整简洁
的实现。
7.可配置的 IPC 调度机制,支持 FIFO 和优先级两种方式的线程阻塞队列。紧急消息操
作优先普通消息操作。
8. 大量 API 支持在 ISR 中调用。
9. 代码实现简洁,注释完备,有十分详尽的中文注释。

楼主:
Trochili RTOS 基本实现了上面介绍的 RTOS 的知识点,并且有自己的独特实现。目前还
不能说它是一套成熟稳定的商业代码,但作为学习和理解 RTOS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资料。
从代码、注释和文档上看,都提供了大量的图表和大段的中文注释,这些是在别的 RTOS 代
码中看不到。

楼主:
Trochili RTOS 主要实现了以下几个功能:
❏ 线程管理和调度
❏ 信号量和互斥量
❏ 邮箱和消息队列
❏ 事件集合
❏ 定时器和其守护线程
❏ RTOS 移植和启动
❏ 调试选项

楼主:
线程结构设计
Trochili RTOS 目前的版本没有明确提供进程机制,而是以线程来代表用户任务,线程同
时作为资源分配和任务调度的基本单位。从整体上考虑,可以把操作系统和用户任务看作是
一个大的进程,而整个系统内则有多个用户线程。我们可以把 Trochili RTOS 定义为基于轻
量级多线程的多任务系统。

楼主:
线程的结构设计
Trochili RTOS 是通过线程结构管理线程的,每个线程都存在一个线程结构。线程结构定
义在文件 include\kernel\thread.h 中,其中包括操作系统用来管理线程的全部信息。作为操作
系统的一种核心数据结构,线程结构决定了操作系统的很多特点。

楼主:
线程主要包括 5 种状态
❏ 休眠态:处于此状态的线程不再参与线程调度。线程初始化后即处于此状态。
❏ 就绪态:代表线程正在参与内核调度,随时可能被内核加载到处理器中运行。当前内
核并没有单独设置一个运行态来代表正在处理器上运行的线程,而是以一个内核全局
变量“当前线程”来代替。
❏ 阻塞态:说明线程因为某些条件不允许而无法完成一些具体操作,只好暂停运行,等
待条件满足后继续运行。
❏ 延时态:线程因为在时间方面的要求,暂停运行,延时一段时间继续运行。
❏ 挂起态:处于此状态的线程不再参与线程调度,直到解除挂起为止。

楼主:
线程初始化操作
线程被初始化后就处于休眠状态,置于内核线程辅助队列中。此时它并不参与线程调度,只是安静地待在队列中等待内核激活。

楼主:
线程激活操作
通过线程激活操作将线程转为就绪状态,并置于内核线程就绪队列中,等待内核调度。
在内核中某一时刻可能多个线程处于就绪状态,但是只有一个线程在运行,称为当前线程。
当前线程保持在内核线程就绪队列中。

楼主:
线程休眠操作
通过线程休眠操作可以将处于任何状态的线程(包括当前线程)返回到休眠状态。这意
味着被休眠的线程不再参与线程调度,直到再次激活。

楼主:
线程阻塞操作
如果线程尝试访问某些资源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而没能成功,根据访问规则,如果是非阻
塞的访问方式,那么线程返回失败结果后继续运行;如果是阻塞的访问方式,那么线程就会
被内核阻塞在该资源的线程阻塞队列上(每个拥有线程阻塞特性的资源都存在相关的线程阻
塞队列,用来保存那些希望得到资源但又不能得到资源的线程)。随后,内核发起线程调度,
使得当前线程放弃处理器,内核会加载其他线程来运行。

楼主:
线程阻塞解除操作
在线程释放资源时,假如该资源的线程阻塞队列上有线程被阻塞,那么当前线程会通过
内核从这些被阻塞的线程中唤醒一个线程,并使它得到该资源,随后内核将该线程加入内核
中的线程就绪队列。(因为有新的线程可以运行,所以此时内核尝试发起线程调度。但是这样
也只是给了新线程一个参与竞争处理器资源的机会,不保证新线程能够立刻得到处理器。)

楼主:
线程延时操作
线程调用延时函数时,线程首先将被延时的线程置于延时状态并加入内核辅助线程队
列,然后开启该线程的定时器。因为在等待定时结束的这段时间里,该线程不再参与内核线
程调度,所以如果被延时的是当前线程则需要立刻进行一次线程调度。

楼主:
取消延时操作
包括线程的延时操作被明确终止,或者延时时间到达。前者会提前将线程从延时状态中
恢复,继续参与线程调度。

楼主:
线程挂起操作
对处于就绪或者运行的线程进行挂起操作之后,就直接转为挂起状态,此时被挂起的线
程会从线程就绪队列转到线程辅助队列。

楼主:
线程唤醒操作
处于挂起的线程可以被唤醒,线程从线程辅助队列中转移到线程就绪队列,并且状态设
置为就绪状态,等待被处理器再次运行。

楼主:
线程时间片
在线程时间片长度的设置上,不同线程可以拥有不同长度的时间片,并且线程时间片长
度也可以通过相关的 API 函数修改,即 Trochili RTOS 支持动态时间片分配方案。注意某些
特殊的内核线程可能没有被赋予“时间片长度可改”的授权,对这样的线程进行时间片长度
的修改是不会成功的。

楼主:
线程函数和线程数据
线程函数必须是一个无限循环体,应用功能代码在循环体内,这样保证线程代码不会执
行完毕而直接返回,否则会因内核无法捕获线程退出消息,从而导致内核错误。如果确实需
要退出,则应该通过系统调用,显式通知内核该线程需要退出。

楼主:
线程队列设计
内核中的线程结构不是分散在内核各处游离存在的,每个线程在某个时刻必定属于某个
线程队列。线程队列就是内核用于管理线程的数据结构,它基本上是按照线程状态的不同而
设置的。线程的状态和它所处的线程队列是匹配的。

楼主:
线程队列操作
和线程队列相关的操作主要包括线程加入队列、线程移出队
列、选择队列中线程的最高优先级和选择队列中的最高优先级线
程。这其中主要涉及链表的操作和查找优先级算法。线程队列
内,按照优先级的不同有多个双向循环链表。

网友A:
楼方能不能在最后把内容总结为一个文档类型的啊,以后查起来好查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方能不能在最后把内容总结为一个文档类型的啊,以后查起来好查一些

努力中

楼主:
难了才有挑战性

楼主:
好好学RTOS有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方能不能在最后把内容总结为一个文档类型的啊,以后查起来好查一些

等我整理下

网友C(2018-07-23):
感觉嵌入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多任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嵌入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多任务了

操作系统就是为了好写,不用管这么多。只管加任务就行。

网友D:
讲解的非常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