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AL库写的一个STM32的中断程序,为什么会发生两次中断

楼主(2018-06-15):
用stm32的HAL库写的一个按键中断的程序,
按键接在PC13,LED接在PB5,想要实现的功能是,PC13有下降沿输入的时候PB5的状态翻转

目前的现象是按键按下的时候LED点亮一段时间会熄灭7
但是用JTAG单步仿真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现象,程序中已经做了防抖处理,而且防抖的延时时间还挺长

完成的代码超过了五兆,传不上来,贴一部分代码,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有关时间的调试 用仿真不太合适 不建议仿真

网友B:
没有看到什么防抖

网友B:
一次按键会产生多个边沿,

所有需要在中断里关掉边沿触发,过段时间再打开,这才叫去抖

网友C:
仿真里时间不靠普的,还是用实际硬件运行看看吧

网友D:
你如果是IO触发中断,那么就要在中断函数里关掉这个中断,在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尝试打开中断
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下降沿触发中断后,关中断,4毫秒后改为上升沿中断,触发后,再关中断,4毫秒后再恢复成为下降沿触发,但这需要一个时钟

网友C:
觉得很多人还是习惯用标准库,不过hal是发展趋势,官方也在推

楼主:
当前这个情况下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运行的时候,按下按键,LED的状态会翻转两次,后来尝试改了一下软件生成的代码,将清中断标志位那条语句放到调用中断回调函数之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按键会产生多个边沿,

所有需要在中断里关掉边沿触发,过段时间再打开,这才叫去抖 ...

这里因为时间要求并不是很精确,就在中断回调函数里面加了一个简单的延时,在按键状态稳定之后再去执行翻转LED状态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很多人还是习惯用标准库,不过hal是发展趋势,官方也在推

刚开始接触的是标准库,所以还是比较习惯标准库,看过正点原子HAL库的代码,基本上相当于是把标准库和HAL库兼容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E:
解决了吗

楼主:
这样改了之后可以了

当前这个情况下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运行的时候,按下按键,LED的状态会翻转两次,后来尝试改了一下软件生成的代码,将清中断标志位那条语句放到调用中断回调函数之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