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odelsim10.1d数据流窗口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6-15):
我想问一下,有谁知道modelsim10.1d数据流窗口是怎么用的吗,我的软件**完了还是用不了,显示"welcome to the Enhanced Dataflow Window!WARNING:NO extended dataflow license exists"
实际情况如下图:

网友A:
目测**不彻底。

楼主:
我想问一下你用这软件吗?是不是**好的软件是可以用这个功能的?我的是modelsim10.1d

网友A:
我用单机版的modelsim,不是绑定公司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单机版的modelsim,不是绑定公司的那个。

你用的不是alteramodlesim是modelsim,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不是alteramodlesim是modelsim,是这个意思吗?

对。

楼主:
谢谢,我刚才试了一下,是我自己不会用软件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