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采集高频信号问题

楼主(2018-06-15):
使用Cyclone3,或4系列的FPGA的LVDS接口,接AD输出的并行信号,AD的采样频率250M,请问Cyclone3,或4系列的FPGA能否实现,工作频率能否达到,如EP4CE22F17I8或者EP3C25F256I7

网友A:
直接用不行,LVDS解串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不行,LVDS解串器可以。

为什么不行,是FPGA工作频率达不到吗,我看EP3C25F256I7可以到315 MHz

网友B:
恩   你先确定FPGA的高性能BANK的LVDS最快速度    如果可以就行
采集  然后找窗   处理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行,是FPGA工作频率达不到吗,我看EP3C25F256I7可以到315 MHz

你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