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功能替代ST其他8位MCU型号

楼主(2018-06-15):
如大家所知,新唐的N76E003可以 PIN to PIN 替换STM8S003F3
其实还有另外的大家常用的8位机新唐有功能可以替换ST的,相比之下交货期,单价,包括原厂技术支持都更加到位。
下面我整理了几颗供大家参考,谢谢。
因本人不是专业技术出身,不足之处还望补充,指教,谢谢。

网友A:
听说之前ST涨价是因为限产。刚才看到个新闻说他们又启用了新工厂继续生产ST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之前ST涨价是因为限产。刚才看到个新闻说他们又启用了新工厂继续生产STM8 ...

那也不会那么快,MCU产线哪能说生产就生产,加上ST本就属于贸易性质,高价也是卖 为何要卖低价啊

网友B:
哈哈,总不能换来换去的啊。还是国产的好。

网友C:
来不及了,像我们厂,已经全部改版,换成新唐003了,目前测试功能完全正常,甚至还表现稍好,你说哪怕STMF003再回到原来价格我还会用这个货吗?

网友C:
最理想的是,我原先生产用的脱机烧写器,完全兼容新唐003芯片,让我们在这方面包括工艺什么都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D:
ADC和PWM比较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不及了,像我们厂,已经全部改版,换成新唐003了,目前测试功能完全正常,甚至还表现稍好,你说哪怕STMF0 ...

是的,关键是价格回不去,谁会高价不卖卖低价?
请问你们是哪家?需要代理商配合吗?我们提供技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理想的是,我原先生产用的脱机烧写器,完全兼容新唐003芯片,让我们在这方面包括工艺什么都没有任何变化 ...

没办法做得一样 ,
新唐的脱机烧录机 很便宜啊 才几块一个  不想ST 几百块那么贵

楼主:
要用的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做得一样 ,
新唐的脱机烧录机 很便宜啊 才几块一个  不想ST 几百块那么贵 ...

我厂用的就是原先STM8-32,兼容新唐的还有很多类型的脱机烧录,里面可以保存200个不同镜像,我们生产线有6-9个基本不同类型,分别对应不同镜像。那种40元的可不合适我们使用。看你帖子还有几元一个的脱机器?
我们是专业生产单片机控制的大功率充电机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