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8-06-15):
LTC6268-10,里面的参考电路,Cf电容居然10fF,第一次听说,找了下,没找到哪里能买到这么小电容,有人用到过吗

网友A:
F 法,×10^0F,法拉电容的容量

mF 毫法,×10^-3F,法拉电容和大容量电解电容的容量

uF 微法,×10^-6F,电解电容的容量

nF 纳法,×10^-9F,薄膜、CBB、瓷片等电容的容量

pF 皮法,×10^-12F,陶瓷电容的容量

fF 飞法,×10^-15F,集成电路内部一些电容的容量

飞法确实很小,分布电容就远大于这个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 法,×10^0F,法拉电容的容量

mF 毫法,×10^-3F,法拉电容和大容量电解电容的容量

嗯,学习了

网友B:
这还用买?线路靠近一点就超过这个量级了

网友C:
好小的电容。

网友D:
反馈电容咋搞一个这么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