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大学生如何学单片机?

楼主(2018-06-15):
本人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想提前学习单片机,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看了一下我们的培养方案,这门课是考查课,只需要我们掌握一点基本的知识即可。如果我想深入学习该使用哪些教材比较好?学到哪种程度算入门?还请各位大佬多多指点赐教!!!

网友A:
先学51单片机,想学的深入就要理论加实践结合,不建议去买开发板(上面集成的东西太多了),从搭建最小系统开始,先点亮一个LED灯、关灭一个LED灯开始,我之前买过一本书不错,现在找不到了,讲的深入浅出,很受益。
会调试一些简单的驱动程序,感觉应该算入门了吧

网友B:
找本教材,先看看,有个初步印象
然后比者书慢慢开始实践

网友B:
单片机是个技术活,多练多做项目,很快就能掌握的

网友C:
首先学习C语言,基础打牢,学习单片机,按照教程来,然后做项目,跳线,画板都OK,做一个整合的东西。真正做一个作品出来,然后慢慢学习stm32,建议是跟着野火的教程,深度广度都有,学习rtos,学习Linux,野火的32的教程做的不错,rtos也很好,还有就是可以在21ic公开课学习。里面很多视频,或者是在自学网,网易课堂等

网友D:
C语言基础必须扎实,结合开发板很快就可以入门

网友E:
买个任何一个单片机公司的官方开发板,,,,不要学51,,学stm8,stm32,EFM8,EFM32,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行,,不要学51,,,不要自己去焊开发板,搭开发板,,,对了,,,arduino也不错,,用include "avr/io.h"的方式去鼓捣

网友E:
对了,,,30多块钱的逻辑分析仪 一定要买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了,,,30多块钱的逻辑分析仪 一定要买一个,,,

逻辑分析仪支持。

但是跳过51就看个人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