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的ICP Programing

楼主(2018-06-15):
用新塘的下载器离线下载程序的时候,这个启动后的IO初始状态,选三态输入模式和准双向模式有什么区别,我想问对我程序里面设置的IO口状态有什么影响。烦请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A:
准双向就是传统51的IO模式,三态就是悬空那种。

网友A:
你下载那个用户手册吧,里面GPIO章节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那个用户手册吧,里面GPIO章节有介绍。

我都仔细的看过,那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我程序里面控制输入输出的话 ,只要设置成准双向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初始状态”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从上电/复位到你的程序设置之间,GPIO引脚上可能会发出的不希望的电平/脉冲,特别是在通信线路上,要求非常严格的电气控制上等等。

网友C:
这个是初始状态,可以程序里修改的。这个 设置开机后程序没有运行时候的默认

网友D:
LZ估计还不理解MCU的启动过程。
上电开始,复位,内部BOOT程序,到用户程序可以控制,有一段时间的。就是这段时间的GPIO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