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18-06-15):
大家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的。
我按运放虚短、虚断分析,运放的输出为2.5V,与输入VI无关,但是看别人的使用,好像不对,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就是差分输入的放大电路,2.5V是参考基准电压,同相端和反相端输入的都是同一个电压,所以互相抵消,输出就是基准电压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差分输入的放大电路,2.5V是参考基准电压,同相端和反相端输入的都是同一个电压,所以互相抵消,输出就 ...

但是我看别人电路的应用上应该不是这样的,应为该电路的运放输出接到了另外一个运放的收入,而下一级运放的另一个输入也是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别人电路的应用上应该不是这样的,应为该电路的运放输出接到了另外一个运放的收入,而下一级运放 ...

要么是电路抄错了呗

网友B:
你的计算是正确的.

但是看别人的使用,好像不对,  莫说好象的问题,  到底怎么不对了

网友C:
电路错了,把2.5V改为接地,负反馈运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错了,把2.5V改为接地,负反馈运放

这么改的话  输出是不是为0V了阿

网友:
怎么可能是0V,你可以用仿真实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改的话  输出是不是为0V了阿

不会是0V的,你可以仿真一下